楼主(2008-07-17):
清华同方19宽频显示速度慢,拖影严重,反应速度特慢,而且开机时出现黑的竖条纹,然后慢慢显示画面,请问一下各位这会是什么原因
原因

网友:
看看电源部分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电源是正常的,高压也应该没问题,屏线有可能没有,那种现象就是象显示速度太老慢,鼠标动一下,等很久才显示出来,拖尾严重

网友:
典型屏挂了

网友:
都知道是屏坏了.
没人修过这种屏故障吗?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驱动没装啊?

网友:
碰多了。是屏坏了。。。。。。。。。。

网友:
屏IC出问题了,先补焊一下IC ,不行就只好换屏IC 了

网友:
我也前遇到一联想也是这样,不过没修好,像这种就是屏坏了,我用相同的主板测了都是一样的,祝你好运

网友:
是屏坏了,前二天也修到一台,没修好,还回去了。但肯定是屏的事情,换板试了还是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