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电源插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楼主(2008-07-17):
嘉善杂牌电源,通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电源受保护了,芯片是TL494的,给点检测思路
谢谢

网友:
一是看肖特基整流管有没有问题。
二是看看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三是过压过流保护中的取样元件(包括稳压二极管不良)

网友:
电源输出附近的电容都换了再试!我就这样修好一个
青黑线接通!
用万能表试二极管!想不到点起了!一会电源输出的电容爆了!
换上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电脑不通电的通病,不要见怪不怪,修不好就算了

网友:
修一下,可以学点技术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