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X不显

楼主(2008-07-17):
华硕K8V-X(754针)不显,上负载测试电压复位时钟等正常,上真CPU核心电压就没有了。换过ADP3166还是一样

网友:
CPU 坏了吧?

网友:
你的IC可能老化拉
我今天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拉
还可能出现老CPU 认新的不认

孤帆远影 -2 不着边际的回复

网友:
可能是电源部份问题,带不起负载

网友:
上真CPU无供电的时候,检查一下VID信号
如果没有VID,检查一下U座是否扩孔,空焊
如果有VID,那需要更换一下3166以及3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