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寸显示器闪水平线

楼主(2008-07-17):
一台明基17寸的显示器,开机一段时间后在中间有一道水平亮光闪过,亮光强度从中间向左右变细,出现的时间不定,有时开机后有,有时又没有,有时开机后10多分钟就出现,有时又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才出现,这个现象已经存在快一年了。除了闪光,没有其他毛病,所以也就没有管它,只是每次看见那闪光太刺眼,对眼睛不好,还担心会搞成小病不治,大病来犯。请高手指点,谢谢

------------------------------------------------------------------------------------------------------------
问题已经解决,是场的问题,已经修好,谢谢热心的帮助。

网友:
虚汗了 加焊下基本就可以搞好

网友:
这是常见的问题呀。是场部分问题的

网友:
用手拍打显示器看一下是否是虚焊问题。

网友:
看看场偏转线圈连接插座那里有没有松动和虚焊

网友:
谢谢大家,下班后回去看看。

网友:
有病还不快点治,还等 到什么时候啊,别在有个其他问题

网友:
场块虚焊了

网友:
虚焊了 :o :o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