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7-17):
一块精英P4M800PRO-M V1。0A的主板 开机运行都很好 只要开机运行30分钟以上 关机再马上开机却怎么也开不起来 代码也不跑 一定要让它冷个20分钟才会开机 但如果开机运行不管你多少时间 重起没有问题 南桥加过风扇也不行 BIOS也刷过不行 CPU的温度也很好 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吧
cpu

网友:
先把电源换试一试,再看一下主板上有没有爆电容~~

网友:
电源新的 没问题的 至于电容爆浆也没有

网友:
南桥虚焊,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请按照2楼的先换个其他的电源试。
有时候是电源功率不够,有时候是主板挑电源,与电源新旧没有关系。

网友:
CPU散热不好!!!

网友:
电源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用的是航嘉冷静王的 CPU的散热我看过 也没什么问题
因为硬盘都不挂 就让它开着
最担心的是南桥虚焊 如果真是这样就麻烦了 没BGA

网友:
做维修要严谨,少说些应该、也许、可能之类的话,这不应该是做技术的人所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