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款IBM-T22开机过几分钟暗屏的怪病

楼主(2008-07-17):
昨天接到一IBM-T22的机器,开机后2分种左右就暗屏。开始以为是高压条的原因,于是换了一根通用高压条,但故障依旧。仔细看屏在暗屏时屏上看不到隐约字符(郁闷)。拆下屏测 LVDS  6根数据线都有信号,再测屏上解码芯片无供电,根具线路查主板都无此电压,无赖只好在主板上引一个3.3V上去!开机能点亮但还是过一会儿还是暗屏,但这次能暗屏后能看到隐约的图像。最后怀疑是灯管有问题于是拆下灯管一看,原来接灯管的一根线脱了,而屏都是压的比较紧的还能接触上但受热形变后就不行了,故出现此故障。焊好后问题终于解决了!此机器一前可能摔过外壳坏了用502粘的,拆的时侯特别费劲修这机子花了我一天半时间-汗........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是修好了!此次经历希望对大家有所帮住......

网友:
你是刚修本子的把?你会把屏搞报废的!

网友:
代换过高压板以后就应该检查灯管,搞的弄神弄鬼

网友:
可能没把问题给大家说清楚,灯管亮再点亮的时后没有图像!只是灯管亮!之后就一直都是!!希望楼上的朋友说话时注意点!都是搞维修的,不要太寒酸!!1

网友:
楼主应该说清楚才对的啊!暗屏就是灯管灭了那叫暗屏的统称!不说清楚谁知道你是个高手呢!一般人家看到你那种情况就直接换屏了!好搞什么屏供电!再说那LVDS加上时钟不是八根线吗!组织还差不多呢!

网友:
楼主也是一片好心,个人思路不一样嘛,写出来不过是让人借鉴学习而己,大可以取其精华舍其糟粕。。。

网友:
对 不管谁的技术高 谁的是初学者 大家来这里就是为了交流经验  共享  经验 最重要

网友:
在主板上引一个3.3V上去,会不会刚开机出现几秒种白屏啊??????

还有啊,这个显卡开启在主板上怎么找啊???

网友:
其实大家思路不一样而已。。。如果有更快速找到问题所在,把RMB收到自己包里那就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