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2/648D cpu主供电0.95伏

楼主(2008-07-17):
真CPU也是0.95伏,上管是phd78nq,下管一对是K3918.这两种管子具体怎么测?isl6556bcb加hip6602bcb加hip6601bcb,诊断卡00.

网友:
不知道你上的什么U?
C4 2.0,CD2.13,P41.6都试下!

网友:
使一下用假负载量一下你XPU的核心电压
如果正常你可能CPU不支持0.95的CPU

十万个V什么 -1 关注你两次回复了,都有误导嫌疑

网友:
回复下3#,如果使用假负载测量VCORE电压0.95V左右的话,是因为假负载不支持VRM10。VRM10是专为Prescott核心制定的供电规范,可以肯定板子是支持CRD、以及P4E的。

回到主题,关于FF(00)的帖子论坛里相当多,随便以FF或00为关键字搜索即可参考。
http://www.chinafix.com.cn/bbs/search.php?searchid=36&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

网友:
CPU座有问题了,应该是脱焊了

网友:
应该是0。96V。
这上一道砍!用400的CPU不行就换533的。再不行换底座。

网友:
谢谢各位,十万个V什么,高手

网友:
我也遇到过,CPU坐虚焊了,换C2.4试一下!

网友(2008-08-1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故障啊

诊断卡跑00,上了真CPU,在CPU旁的电感测得电压还是0.95v左右

网友:
应该是CPU座子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