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690主板加不上电!

楼主(2008-07-17):
针对加不上电的故障,以向是我的最爱。今一MSI主板RS690主板,故障现象:加不上电,我在未加电状态下测量24PIN及CPU供电插座,发现CPU供电12V对地短路,故障现象更加细化,便于查找,针对加不上电的主板,建议先测电源插座是否短路,防止故障现象再次升级,量MOS管上管Q6,型号:09N03LA GDR818 ,D级与G级导通,MOS管内部短路,更换Q6,主板OK!!

网友:
建议你把ISL6566也一起更换,不然可能用一段时间后,还会MOS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