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07p20

楼主(2008-07-17):
尾板显像管脚位相对电压
5脚  -142V
6脚  55V
7脚  230V
8脚  55V
9脚  -2.4V
11脚  55V

指示灯为绿色,没有异响,灯丝不亮,请问各位该检查哪一部分,灯丝供电是哪一个脚呢???

网友:
顶一个,有没有人修到过此类故障的人呢

网友:
现在是没光是吧,灯丝无亮,就往这部分查,查一下行部分工作了否,你现在有电压应该故障好修啊!

网友:
你看嘛 尾板供电那表得有5V 顺着向下测试 一般很好修的 但是可能原件可能烧的比较偏僻 不好查出位置 建议把板子拆下来查查 测5V有短路不(把尾板从管座上拔下来测)

网友:
修好了吗?最后是什么问题?我也遇到一个还没修好!

网友:
忘了来说了,已经修好了,是一个431坏了,你仔细查一下

网友(2008-10-06):
各位大吓有没有107p20的图纸呀!
急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