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5主板IDE LED灯不亮

楼主(2008-07-17):
815EP主板IDE LED灯不亮,但硬盘工作正常,应该检查哪里
[
]
硬盘

网友:
要看跑什么码?不是看什么LED灯?故障描述清楚了大家才好帮你

网友:
硬盘要不亮
F_PANEL的第二,三脚为硬盘LED的信号线,通过一个三极管由I/O和南桥控制,I/O坏的多!!!

网友:
你换过数据线没有?
如果硬盘工作正常,而且机箱面板上的硬盘指示灯也没有接错,却IDE LED灯不亮,跟数据线有关系,换一根就好。

网友:
硬盘的灯线没接好
灯的插槽有问题

网友:
硬盘灯的线插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