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蓝屏

楼主(2008-07-17):
一块主板进系统就蓝屏,内存和CPU都换过故障一样!量主板CPU工作条件发现核心供电只有0。99V,而且连接VID线的那个排阻有一脚有3。3V的电压!内存和显示的供电都正常!这种问题是不是CPU核心供电电源IC坏了!!!

网友:
1.IC老化
2.刷BIOS
3.芯片是否特别的烫换一下
4.雷击引起的网卡芯片损坏

网友:
量主板CPU工作条件发现核心供电只有0。99V

你是不是用假负载量的,有的板就是这个电压,没错的。就是这个电压。这种板不能上C1。7 只能上C2。0以上或赛扬D的U.有的核心的p4u好像也上不了.

看是什么板了.

你在修这板前一定要保证硬盘系统显卡正常。

网友:
又是蓝屏,如果有耐心,挨个供电查,包括滤波电容。

网友:
你在修这板前一定要保证硬盘系统显卡正常。

网友:
蓝屏是我最头疼的问题。和大家学习了。

修不来主板 -10 老会员还发这种无用的回复。

网友:
换CPU主供电电容和内存供电电容,还有各MOS性能不良也有可能引起。这问题确实不好修。

网友:
3楼的朋友说得有点道理!我就是用假负载量的,系统重新装过了还是一样!用的CPU是赛扬D2。26

网友:
楼主主板类型也不说清楚。
一般来说CPU核心供电只有0.99V,CPU肯定处于低电压状态工作,就会出现不稳定,蓝屏也是正常的。

CPU电压偏低,除了PWM控制芯片损坏之外,CPU座脱焊,CPU电压调节电路(某些主板提供CMOS电压调节)故障均会引起电压不正常。

网友:
这板修好了!!我加了一个风扇在北桥那!然后换了显卡供电的MOS管就OK了

网友(2009-03-31):
根据出现的蓝屏代码,查找故障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