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17液晶故障

楼主(2008-07-17):
一台杂牌17液晶开始一切正常,在更换直流12V电源插座时不小心把正负极焊反,通电后驱动板上保险烧坏,更换后,电源指示灯会亮红灯,按开机键不起作用,屏幕不显示,能出现彩色的竖线,联机后指示灯颜色不变,屏不显示,屏的型号是三星的LTM170E8-L01,我把驱动板上屏的跳线从5V跳到3V,屏和驱动板连接的接插件也插反过,不知会烧屏接口吗,谢谢。

网友:
应该不会烧屏接口。很有可能是驱动板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