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17):
我今天修了一个公报的865~~ 就是跑C0不过~~ 我刷了BIOS 换了IO 又弄了座~~ 又回了北桥~~ 就是跑C0不过
iOS
求助

网友:
打一下内存与北桥之间的AD线,
量一下内存的电压,时钟!!信号线

网友:
不是弄座。。。。。。
彻底换个CPU座试试

网友:
IO重焊下 我遇见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