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星 SIS760GX-MN无复位一例

楼主(2008-07-17):
大家看清楚了是磐星,不是磐正,板子绝对的杂牌,故障为全板没复位.
维修过程:
1、上假负载测量,VCORE ,内存供电2.5V,AGP供电1.5V,以及1.8V,还有3.3V这些桥的供电都正常.
2、测量时钟IC的工作情况也正常,仔细观赏全板无断线,特别是从时钟IC出来进桥的线,确保桥能有正常的工作时钟。
3、在以上两点正常的基础上,跑线路查到PCI上的RST脚连到了74132这个门电路的11脚。测量门电路的供电正常,观察外围发观有个芝麻管T04的D极连到74132的10和12脚,测量T04的G极无控制电压,烙铁点焊后,上电全板复位正常,板子修复。

分析:
第一步测量各主要电压很重要,因为全板无复位很多时候因为这些电压不正常引起的,第二步是在工作电压正常的前提下保证桥也能得到正常的工作时钟,然后才能发出复位信号。至于第三步为什么不急着换74132,纯粹是经验了,在以往的维修中,几乎没有遇到过门电路这一类的逻辑信号控制器件的损坏过。所以先从外围查起,包括门电路的供电和外围的控制信号,此板故障因为就是在T04这个门电路外围的控制信号不正常引起的。
整个修复过程没有涉及很深的原理,没什么技术可言,甚至可以说不费一枪一弹,但我总结的东西,对新手绝对有用,很久没写东西了,谢谢大家。

网友:
有这个T04的相关电路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我遇到过些门电路的问题不复位的,现在按断箭老师的经验想来说不定也是虚焊了,换了相当于补焊,外围元件遇850的高温可能也焊牢了

网友(2008-10-29):
感谢LZ的经验。感谢月饼的指点。

先从外围查起,包括门电路的供电和外围的控制信号,此板故障因为就是在T04这个门电路外围的控制信号不正常引起的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