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维修主板的一点点经验

楼主(2008-07-17):
1.品牌型号:智仁815EPT(红色长型板)所修网吧机约几十块,USB供电有问题,插USB设备很容易烧,机率50%,这个网吧的一百台机器,现在约五六十台我换过USB口,而且此板BIOS电路极易漏电,一般为用半年以上出问题,导致不开机,一测均是BIOS电池没电,换上以后,故障越发频繁,一两个月后还是没电,只有检修BIOS电路,把相关的二极管换掉才行.
2.MS-6566品牌型号:(V星)MS-6566 845系列主板,此板cpu座极易空焊,几率占70%,现象为上假负载测试点正常,上CPU不过,显示CO或FF,把风扇摘掉,开机用手压CPU,走码!多数为CPU座空焊,少数为北桥虚焊!这种板子心在飞翔更有说服力,呵呵!
3.昂达845系列主板品牌型号:昂达845PE,蓝色大板此板用过一段时间后,约一年左右,会出现一个严重的问题,无论你的电源多好,它的主供电电容极易鼓包,然后Q1极易击穿,此时记住,修此板前一定要先测北桥穿没穿,我修过30多块了,只要Q1短了,引起12V短路开机保护,那么此时北桥必穿,有个别朋友讲过Q1击穿不一定烧北桥,我要讲的是,在845系列主板中,北桥需要三组供电,其中有一组为CPU主供电,为Q1输出,Q1短路,12V进CPU主供电的同时也会进北桥,此时北桥在我手里击穿为100%,最起码昂达845系列主板是这样

4.华硕\华擎主板不开机很多新手在修华硕\华擎系列主板时,会发现主供电或内存供电鼓包,及时更换电容后,遇到不开机现象.更有甚者,烧过北桥,爆过电容等等.此时要注意,华硕\华擎主板的电容放置方法与其它主板是不相同的,正负极是相互调过来,与常规方法相反,新手可以仔细看一下!此时换反电容的正负极,会有很多你想像不到的事情发生,修一辈子也修不出来啊,呵呵.我修的这类板子中,有很多是别人搞过的,拿来一看,电容换反了.这个哥们修了五年主板了,在我们当地享有盛名,原来占市场80%份额,现在输的一蹋糊涂,就是因为不思进取,不用心研究东西.

5.佰钰815EPT主板品牌型号:佰钰815EPT主板  绿色细长板此板有一款致命通病,使用一年多以后均开机不正常,而且越来越严重.你仔细看一下32.768K,它直接连南桥,没有谐振电容,所以它极易损坏,不良造成不开机现象.更换晶振后解决,修过了大约十块左右,故障一样,判断为通病.遇到此板不开机,多准备晶振吧,呵呵.

6.品牌:七彩虹845系列主板大家可能知道,七彩虹一般是包生产线的,很少有固定的板型,所以我也说不清它的具体型号,因为即使型号一样,板子一批一个样子,同样型号,出的板子都有可能有不同之处.此主板用过一段时间后,很容易出现走A7现象,那么此时内存供电管占80%,北桥空焊10%,其它故障占10%,就是说,只要走A7,大部分为内存供电管的问题.可能是当时包的这条生产线内存供电管选的是廉价的吧,省钱没好事儿啊,呵呵.

7.强烈支持!ASUS 主板和ASROCK 主板的一个通病为内存供电部分一个4500M的8脚场管,极易损坏,出现无RST及内存不过,走A7 A8的故障,如无此管代换,可直接用线连接其1脚与 5 6 7 8 脚,即可解决。

8.GA-8IR533的845系列主板内存供电的3055和边上二极管易坏,出现无代码

9.MS6566    845EV    还有一款通病    不开机 无3.3伏电压     换7002一个小3级管

10.顶星694X主板此板集成声卡用的是廉价的声卡接口,很容易损坏,用音频接头插次数多以后就会出现音箱沙沙响,此款通病无太好的解决办法,换接口费时费力,在此提醒一句,收旧件不要收这款板子,会赔的,呵呵

11.磐正865PE主板,此款主板集成诊断卡,为绿色大板.说实在的以前没有维修这板子的经验,拿到手里时,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我只好关机了,看来是档05,修吧,根据我以前的经验,换了个IO,还是档05,刷BIOS,还是档05,查内存相关都正常,实在找不出来了,只好不修了.后来此板子在别人手里修复了,我始终想问是什么故障,没问到.前天又接到一块相同的,故障一样,档05,我不敢再换IO了,不再刷BIOS了,只是看着代码一次次跳C1-05,心想你TMD给老子往下走啊,突然,代码变了,跑到26,再往下一路正常.开机再试,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代码正常往下走了.(通过侧面了解到,另一块我没修好的主板,那哥们根本没修,直接就拿回来可以用了)记住,磐正865PE这款主板,就是TMD C1-05连跑三次才能正常往下走,而且时间非常长,不要被05现象迷惑了

12.科脑P4266A主板,可以上CRD的,这款主板着实**因为我就是卖科脑主板的,这款主板的通病是用过一段时间以后,IDE 1就莫名其妙的坏掉了.是出厂的通病,没有什么修理的价值了,刷BIOS也解决不了,估计是南桥方面的问题,因为是保三年,我也没有修过,只是给大家提个醒,不要买这种板子,很麻烦.

13. 技嘉845板型的 有这个毛病他跟V星的6566犯的是一个毛病都是没有南桥的3.3V电压 只不过它坏的是一个六个爪的小东西 当待机的时候这个小六爪有紫线过来的5VSB 通过这个六爪变成3.3VSB 如果这个小六爪烧坏 就表现为主板加电触发没反映 只要把这个小六爪的5V引到同一排上另两个脚上就可以了这么说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懂    呵呵    不清楚我再解释吧    小学文化写这么多就挺累了
14.出现问题较多的说的,第一次发巾,不全或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正:七彩虹845PE    红色长板

故障现象:CPU无主供电,电压IC是9238的,经检查供电管和IC都没有问题,无奈之下只好去找了一下9238的电路图,发现COMP没有电压,COMP经过几个电阻与一个五脚的管子相连(应该是场管)这种管子P4系列靠近CPU座的一般都有,换过之后OK,故障排除.此贴问题: 845PE 是不可能采用 9238供电IC的,此IC只支持单相供电。请楼主再审一次

15.众诚845E红色板,不过CPU.给AGP供电场管软击穿.造成内存供电场管发烫.换AGP供电管后全部OK

16.磐正865PE主板,此款主板集成诊断卡,为绿色大板.说实在的以前没有维修这板子的经验,拿到手里时,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我只好关机了,看来是档05,修吧,根据我以前的经验,换了个IO,还是档05,刷BIOS,还是档05,查内存相关都正常,实在找不出来了,只好不修了.后来此板子在别人手里修复了,我始终想问是什么故障,没问到.前天又接到一块相同的,故障一样,档05,我不敢再换IO了,不再刷BIOS了,只是看着代码一次次跳C1-05,心想你TMD给老子往下走啊,突然,代码变了,跑到26,再往下一路正常.开机再试,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代码正常往下走了.(通过侧面了解到,另一块我没修好的主板,那哥们根本没修,直接就拿回来可以用了)记住,磐正865PE这款主板,就是TMD C1-05连跑三次才能正常往下走,而且时间非常长,不要被05现象迷惑了我是磐正售后的,呵呵

17.MS-7057,I845GV主板,CPU支架易断.

18.GA 主板 很多使用 FAN 5093MTC的电源IC的板,其通病为5093MTC损坏,工作不稳定,主供电部分剧烈发烫,造成死机。

在此提醒两点:1、此IC非常薄,大家在更换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温度,否则非常容易吹坏。

2、从旧板上拆下的此IC ,基本都是坏的,一定要拿新的去换。

19. GA 主板 很多使用 FAN 5093MTC的电源IC的板,其通病为5093MTC损坏,工作不稳定,主供电部分剧烈发烫,造成死机。

在此提醒两点:1、此IC非常薄,大家在更换的时候,一定要掌握好温度,否则非常容易吹坏。

2、从旧板上拆下的此IC ,基本都是坏的,一定要拿新的去换。

呵呵

我第一次换5093的时候连弄坏了3块,师傅把我骂惨了

我现在一般是将大风枪在板的背面吹,一待松动,立即取下,

这样一般不会坏的

20.品牌型号:SUPERMICR X6DVL-EG

1。CPU2电压的MOS击穿,不能上电。

2。CPU2电压的推动IC6605击穿,开机CPU电压偏低,报警。

21. 这是我刚刚修过了几块主板的一些情况,现在写出给大家参考参考..
一、有一原装INTER的主板,诊断卡显C6,这种情况一般显示是内存的问题没有过,我换了几根内存,原装的也换过,可能我的内存还不够原装吧,诊断卡会往下跑,显D0、DB,本想刷一下BIOS,但没找到,就没刷成,我测一下电压,都正常。。正郁闷着,就上网发发贴子,也没有人回回,突然间,我按按南桥,点复位,没反应,再按近北桥,点复位,晕死了,测试卡正常通过。。原来是北桥墩虚焊了。。所以大家在各测试点都正常的情况下,可以看看是否有虚焊,真是害人。。。
二、一片火龙王815的主板,CPU不工作,我量得工作电压(外核电压)为0v,对地阻值为无穷大."是不是有些主板没有这个电压"除此之外,主供电,电源好信号,内核电压,时钟信号都有正常,其他的电压应该都正常,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真诚表示感谢.....

那我的板的各测试电压都正常,为何CPU还不工作啊!
这个也是我发的贴,心在飞翔版主说他没有搞过370的板,我怎么办呢,现在我把北桥,南桥都按过了没有反应,我就再试试按按CPU座,晕,诊断卡又开始跑了,你们说我郁闷不。。

本人暂时就这些,可能也不算什么经验,请大家别见笑,等有好玩的再发给大家。。

22. 嘿嘿空这个留给你们写.

23. 则灵848,865主板,北桥和内存供电的3055发热量高,挨的太近,发热量高.
建议用15n03代换

24. 品牌型号:顶新845E(黄色长型板)

所修网吧机约几十块,双12V电源旁边有两个2200VF/16V电镕,如果漏液,请及时更换,否则的话3055短路,北桥很容易OVER,机率80%,几个网吧的同样主板,一般为用一年以上出问题。

25. 磐正8RDA3,NF2主板

磐正8RDA3,NF2主板

CPU周围电容爆浆,我遇到的几块全是这样

26. ASUS 主板和ASROCK 主板的一个通病为内存供电部分一个4500M的8脚场管,极易损坏,坏后1脚可以与5678脚相连,但是有的主板连后就容易引起蓝屏死机,就只能更换了.

27. V星865KB/MOUSE接口.USB口不能用
  测试信号线阻值正常,供电端无供电,经测是由一个八脚芯片转换而来,些芯片易坏,如果没有此管,可用保险电阻连接即可

28. P4P800华硕这款板子急爱坏AGP旁边两3054管,回会出现南桥发烫但可以开机无复位

29. 假GA-8IR533主板,会出现有时不加电,有时正常。 一般加焊南桥与IO后

就正常了。

30.    看了这么多哦
我也发个,,
刚搞的几块扳子,是冠盟845的主板,插电自动通电,无需触发,,,
换IO后一切正常,推测为IO内开机电路上有短路

31.    CPU无供电,先不必急于检修,检查主板上另外供电是否正常,一些主板设计成这样

32. 硕泰克478的板子都是不上显卡不触发的!
AGP槽A倒数第二脚要接地才可以触发!
硕泰克的通病是6.3V 1000Uf电容爆浆,
478板CPU座子空焊!

33.    我也说一例
杰微J&W主板845L 好坏内存供电管.15NO3 造成主板无复位。
还有南北桥总线供电管也好坏。造成开机南桥发烫,无代码故障
此两管都是软击穿是这板子通病。除此之外,此板是很稳定的

34. 本人接触主板不多,还没有发现通病,只能发些新人看的东西,鼠标键盘口不能用,一般都为排容坏,如果对地阻值正常的话,不管排容好不好,摘了在说
另外还有GA的板子内存供电的MOS管容易软几穿,就是在路通电测试时电压正常,但是就是不能过内存,换了就好了

35. GA-8I848MT主板,跑C1,内存供电正常,时钟正常,换AGP 与PCI之间的两个3055后,此板正常,为此板的通病,遇到好几块,刚登论坛不久,还请各位老师指教

36. 硕泰克的主板很容易爆电容,引成死机,蓝屏,还有FF,如果是换完电容还是FF的,一般的BIOS坏了,重新刷过就好了.不知道这样修好多少块了.

37. 我也来发一个,华擎P4I65GV865的板子,常烧AGP的供电管3055,换后OK,一网吧好几块板换了

38. 来一个,我修的是冠誉V845PE老是挡41叫个不停,无奈找不到BIOS,搞了很久后来想起是网吧机,就让网吧老板再拿来一台相同的机搞了一个BIOS,很快就搞定了,这种板相同问题我修了30片以上,就这个网吧我搞的银两也不少哦!

39. 磐正865PE主板的通病。有时跑代码有停滞的现象,甚至不启动。这时把BIOS放电,问题解决。个人以为是集成诊断卡略有不兼容。

网友:
40.    我也来发了例.今天修了一块848MSI的红板,他的PS/2不能用,对地打的阻值时,信号线正常,但是供电不正常,当通测时,只有2.5V,这时供电不正常,后来引了一个5V时,正常

41. 我也来两个,技嘉的845小板通病,开机不复位,测都不测把北桥供电(MOS)换就OK,
      还有精英的板不管是什么 型号,其CPU座极易空焊,还有BIOS 资料也及易损坏,万恶的是其资料不好找

42.    看大家发的经验,我在维修 的过程中也都见过这样的问题,俺也来发一个,
                      我是刚修主板不久,所以有许多不懂的东西还要大家给指点,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给指出来,以便小弟加以改正。。
                      我在修INTE原装主板的时候,象这样的主板一般情况只要能加电,点不亮的。一般情况都是BIOS出错了,把BIOS刷一下就好,如果要是不加电的情况下,如果晶振起振。在我修到的主板中,一般都是IO坏了,把IO换了就可以了,在有些情况中,有可能加电以后还是不亮,代码跑E9象这样的情况再刷一下BIOS就可以亮了,一般修到INTEL原装主板可以加电代码跑E9一般就是BIOS坏了,。。。。一点小小的经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43. 大家要注意只有SIS芯片和NF芯片组的主板,BIOS才会影响CPU没有复位,,(大家维修要节约时间哟)

44. giga的主板用一段时间最爱坏的地方

我修了一年多的扳子了,我就发现GIGA的主板最爱坏的一个地方就是:内存供电,一般是9916,还有旁边的2个二级管!换上就好了。

45.    硕泰克的主板cpu座很容易出现虚焊。

46.    我原先是修本本的,发现IBM R40或R41有个通病
故障:开机屏幕可点亮,可正常进系统,但进系统之后立即黑屏。使用安全模式在硬件管理器中删除显卡驱动后再进系统可点亮,但一装上显卡驱动就黑屏。

解决方法:原先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后重做过BGA后也无法解决此问题。最后在一次偶然下发现原来是笔记本液晶屏压下时让屏幕进入黑屏的一个小触点开关坏了,更换开关解决故障。

心得:碰到过四五台都是这样毛病的,T系列的IBM机器就没发现有此现象。也许是因为R系列的价格低,所使用的一些配件价格低廉所至吧。

47. 技嘉主板的ITE8712这个IO坏了,普通的更换不了,这个IO是加密的,必需技嘉IO才可以代换,否则的话,其它IO怎么换也没用用的,大家留意

48. cpu和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

七彩虹865,cy2.0cpu,出现了cpu和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电源没有问题,结果重插cpu问题解决

49.    金鹰810和大部分810不加电,把CMOS跳线跳反加电,多是南桥氧化,洗板水冲南桥即可。

50. 技嘉8I845GV-RZ,很多都是北桥供电3054坏,修好不下20块。

51. 华擎K7S41GX,最容易坏内存供电1202。

52. 杂牌815EP(开机自检显示03/01/2001-i815E-627-6A69RFGDC-00,不知是哪个厂家的)不亮。插好POST卡,加电,发现RESET灯常亮,测PCI CLK信号没有,由此怀疑时钟电路有问题。测量时钟IC(U9)的供电电压发现其2.5V组仅1.6V,异常。查2.5V是由Q16(TL431)稳压而来的,这里Q16

53.故障现象:K7TPRO主板开机显示FF
故障解决:加电检测CPU核心电压为1。5V。正常情况为1。6V。此主板用到电源IC型号为SC1155,排除电容漏电和场管短路后,更换电源IC解决问题。
54.故障现象:一块紫色815EPT主板诊断卡显示FF
故障解决:复位灯常亮,查主供电输出为0V明显不正常,经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周围电路正常,故判断电源IC坏,更换电源ICRT9231后,故障排除。
55.故障现象:815《红色》主板诊断卡显示FF
故障解决:经查CPU无主供电,接着查电压调整管和电源IC周围电路无异常,更换电源IC  RT9231后有主供电,但是外核内核电压还是不正常,沿着内外核电路查到Q9损坏,更换后故障解决,此板无外核电压。
⒋故障现象:PT-694X-A1主板不亮
故障解决:首先用目测法仔细观察主板有没有异常现象,之后检查CPU供电VCC-Core为0V,测电源开关无控制电压,该主板电源控制IC U5采用LM2637,由它控制电源开关管,在检查3 U5的外围电路和供电均正常,判断U5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56.故障现象:MS-6109主板开机CPU不工作
故障解决:经测CPU无核心电压,目测此板Q2被换,被别人修过,拆下Q1 Q2,测量均损坏,更换后加电瞬间Q1在次损坏,在次更换Q1,测起控制级对地阻值为无穷大,沿着线路往电源IC方向查找,发现保险电阻1RO为无穷大《正常为一欧姆》,更换后故障解决。
57.故障现象:一块硕太克MVP3主板在WIN98主板不亮
故障解决:在目测中发现该主板CPU主供电滤波电容明显有鼓包的现象,估计该主板死机是由于CPU旁边的滤波电容不良而引起的,把所有鼓包电容全部换了,故障解决。
58.故障现象:TM-845GLM主板开机就灭
故障解决:首先测3。3V 5V 12V等电源接口对地阻值正常,接着查CPU电源部分用的是RT9241A+RT9600。经查发现Q1击穿,更换故障解决。《经验。此板RT9602很容易坏》
59.故障现象:硕太克SL-85DR2主板不加电
故障解决:按照开机电路的检修流程发现IO67脚PS OUT,输出信号为0。8V。此电压为南桥提供IO控制,正常情况下点开机时由3。3V和0V跳变,根据多年的经验,这种情况大多数是因为南桥待机电压3。3V供电不足或南桥内部短路造成待机电压过低,加电后用手出没南桥并没有温度,一般情况下如果南桥短路在没有开机前表面应该会有点温度的,南桥没有温度应首先从南桥待机电压3。3V产生电路开始下手,大多数主板南桥的3。3V待命电压都是由稳压器产生的,如1084 1117等,经查找南桥边并无稳压器这类的管,于是用万用表二级管挡查找3。3V供电源头发其与一八脚管芯片相连,仔细观察其型号为A22BA《Q29》,此芯片是一个八脚的场管,内存其成两个场效应管,南桥的3。3V待机电压是由此管提供,测量A22BA的S级为0。8V,DG为5V,G级为5V,S级输出0。8V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也有可能是Q29输出端短路,测S级的对地阻值正常,于是更换Q29加电后在测IO芯片67脚,PS OUT信号为3。3V点开机的时有跳边,加上显示之后开机正常,故障排除。
60.故障现象:ASUS  A7NBX主板不加电
故障解决:测PWR开关待机电压只有0。6V,正常情况应为3。3V以上,判断此电路有开路或短路的故障存在,沿此线查找,发现其直接进入U15〈ASUS ASB100〉的第71脚,此芯片主要其成主板上的开机,复位功能,不开机或者PWR待机电压不正常,大多数是它损坏,于是更换U15上电测试故障解决。
61.:故障现象:杂牌主板810〈黄色小板〉不通电
故障解决:查开机电路及相关均无异常,在查南桥待机电压偏高,沿线路查找发现3。3V是由1117稳压器输入脚5V正常,调节脚的电阻数值明显偏大,更换此管电阻故障排除。
11:故障现象:一块ST9630 绿色方形主板,经查694X芯片组,故障为键盘不能用,鼠标可以用。
故障解决:查VCC,DATA,CLK各测试点正常,故判断接口本身坏,更换接口,故障排除。
62:故障现象:MS-6153主板诊断卡显示00
故障解决:开机后CPU不工作,测CPU无核心电压,Q1的控制级电压为0。45V。Q2的控制级电压为1V,经检查排除电源IC外围电路正常后,更换电源IC故障排除。
63:故障现象:GA-8IE2004主板显示到检测硬盘处死机,有时能正常通过,但会死机。
故障解决:检查过程中发现内存附近的供电处有个二级管烧掉了,用5817带换后,故障排除。
14:故障现象:S875主板诊断卡显示00
故障解决:加电测试复位灯常亮。经查PCI处复位电压为0。45V,沿线路查找发现此线路通过14门电路与南桥相连,更换14门电路后,故障排除。
64:故障现象:TM845GL主板,诊断卡为FF
故障解决:根据诊断卡的代码表提示输入/输出检测未通过,首先查内存供电正常,刷BIOS故障依旧,更换IO后,故障排除。
65:故障现象:MS-6154主板诊断卡显示FF
故障排除:经查测试点正常,上P4假负载测试座,发现大面积信号灯不亮,刷BIOS不行,在无赖的时候,无意按住CPU座子,有部分灯亮了,故判断CPU座子虚汗,加焊后,故障排除。
66:故障现象:杂牌810主板诊断卡显示00
故障解决:经测量CPU核心电压无输出,测供电部分的电压调整管,Q1 Q2的控制级,无控制级电压,排除RT9227A外围电路损坏后,更换RT9227A,输出正常,故障排除。
67:故障现象:GA-8LD533主板诊断卡显示C1
故障解决:诊断卡显示C1提示内存不过,经检查发现内存供电烧坏,更换后,主板可以工作,但是一会儿就关机,一会儿开机,最后分析是自动开关机一般是与开机触发电路有关系,此板开机电路由I/O IT8712F-A的控制,更换此I/O,故障排除。
68:故障现象:
故障解决:PCI1600-F主板点不亮
故障解决:首先进行目视检查,发现电源。控制IC U24表面有烧的痕迹。焊下U24,检查外围电路未见异常,更换ICRT9231,故障解决

网友:
转帖请注明!!!

网友:
呵呵!
写得不错,不过不像楼主原创.
给你加点经验吧!

网友:
就是技嘉主板更换IO必须用技嘉主板的IO,这点真是没注意到过哦!

网友:
有些情况我也遇到过,但是电容爆浆就不用写出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