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E 87028712 IO触发形式及维修方法!

楼主(2008-07-17):
8702/12是典型的参与出发I/O,使用率很高。维修时容易遇到不触发的故障,通常表现为不上电,上电后掉电等等。通过之前学习以及个人维修中的经验总结上来,简单画了下图,希望可以对大家有些须帮助。 触发工作流程: 一、插上ATX电源后,其14pin(4)经由电阻或直接接入8702/12的76pin,提供持续的高电平。I/O 72pin(2)由SB提供持续3.3 电压。触发排针接至I/O 75pin(1),通常为高电平。I/O 71pin(3)低电平。二、当按下出发排针后I/O 75#会有一个电平变化,通常是高电平→低电平的跳变。三、当触发排针产生电平变化之后,I/O内部经过一系列转化后在72pin输出低电平将SB提供的持续3.3V拉低。此时SB会向I/O 71pin输 出持续3.3V高电平。四、当I/O 71pin接到SB提供的持续高电平后经过内部转化后在76pin输出低电平将ATX 14pin拉低。此时ATX开始全面工作,向主板各处 输入所需3.3V 5V 12V等电压。至此主板完成触发流程。 排查过程(逐步): 一、查(1)在按下触发排针后是否有电平变化。没有追线。二、查(2)是否有SB提供的3.3V高电平。可将I/O 72pin撬起测试判断I/O异或是SB问题。三、查(3)在按下触发排针后是否收到SB提供的持续3.3V高电平。先排除I/O,在则SB。四、查(4)是否有高低电平变化。没有换I/O 触发开关的两种常见形式:

王大修 -4 抄袭的,转载也要标明出处。

网友:
哪里有图啊,没看到就说有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