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学主板维修实例

楼主(2008-07-17):
教你学主板维修实例

我已经把内容直接帖出来了,以后转帖请注明出处.-----by 修不来主板

主板不上电的故障,在日常维修中比较常见,其实从我的维修经验上来说,不上电的故障是最好修的,只是大家在维修过程中没有掌握正确的维修流程,所以思路也就不正确,在这里向大家作一个关于主板不上电维修的流程的大致介绍,希望对大家维修此类主板时有所帮助!
一、外观的检测
      拿到一块客户送修的主板,所先要向客户问明主板的具体故障现象,在没有问清楚故障现象的时候,最好不要通电检测,以防有不必要的麻烦,在询问客户的时间,我们就可以先对主板的外观作一个大致的检查。
      1.检查主板上的主要元件有无烧伤的痕迹,重点观察南北桥、I/O、供电MOS管,如发现有明显的烧伤,则首先要将烧伤的部分给予更换。由于南桥的表面颜色较深,轻微的烧伤痕迹可能不太容易观察到,这种时候,我们可以把板子倾斜一定的角度,对着日光或灯光进行查看。在看有否烧伤的同时,还要闻一下主板上是否有刺激性的气味,这也是主板是否有烧伤的依据之一。
      2.检查主板上PCB是否有断线、磕角、掉件等人为故障,如有此类故障,则首先进行补线、补件的工作。观察的主要方向是主板的边缘以及背面。
二、未插ATX电源前的量测
      如果确定客户描述的故障是主板不上电,则首先要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量测主板上是否有短路的地方(其方法是将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位,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欲测试点,我们可称其为量测对地阻值),千万不可直接上电,不然可能会导致短路的现象更加严重,引起其它元件的烧毁。
      1.量测ATX电源上的3.3V、5V、5VSB、12V电压是否有对地短路现象,通常来说,其对地的阻值应在100以上,如果有在100以下的现象,则有可能处于短路状态(PS:新款的主板,3.3V电压对地的正常值阻可能在100左右,所以这个100的数值只可以作为参考性的数字,而非准确的指标,最好的方法是找一块同样的主板来进行对比量测)。如果有短路的情况,则根据短路的具体电压用更换法来排处短路的故障。
      2.量测4PIN的小ATX插头上的12V电源口对地是否短路(此12V与大ATX上的12V非一路电压,不可以混为一谈,这个12V电压主要是为CPU提供工作的电压),如果12V电压有短路现象,则量测CPU的PWM供电部分的MOS管,看是否有击穿的现象,在实际维修中,多数是上管击穿,我们可以首先量测各相供电的上管的G、S极;D、S极之间的阻值来判断是那一相的上管被击穿,并加以更换,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最好将整个一相的上下管都更换,并且将驱动芯片也一并更换。
      3.量测主板上的各个起供电转换作用的MOS管的S极是否有对地短现象,如内存电压VCC_DDR、AGP电压VDDQ等,并依此来判断南北桥是否有短路情况。
      4.量测主板上的3VSB、1.5VSB、1.2VSB等待机电压是否短路,其中最常见的就是3VSB电压短路,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首先要确定网卡是否有损坏(可以通过量测网卡接口上的引起的对地阻值来进行判断,如果网卡接口上的对地二极体值正常,则先将网卡摘除,再量测3VSB是否是正常的)除了网卡短路以外,最容易引起3VSB短路的就是南桥了。
三、插上ATX电源后的量测
      插上ATX电源后,先不要直接去将主板通电试机,而是要量测主板在待机状态下的一些重要工作条件是否是正常的。在这里我们要引入“Power Sequencing”--上电时序这个概念,主板对于上电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各种上电的必备条件都要有着先后的顺序,也就是我们所说的“Power Sequencing”,一项条件满足后才可以转到下一步,如果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了故障,则整个上电过程不能继续下去,当然也就不能使主板上电了。
       主板上最基本的Power Sequencing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个过程,RTCRST#-VSB待机电压-RTCRST#-SLP_S3#-PSON#,掌握了Power Sequencing的过程,我们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进行反查,找到没有正常执行的那一个步骤,并加以排除。下面具体介绍一下整个Power Sequencing的详细过程:
      1.在未插上ATX电源之前,由主板上的电池产生VBAT电压和CMOS跳线上的RTCRST#来供给南桥,RCTRST#用来复位南桥内部的逻辑电路,因此我们应首先在未插上ATX电源之前量测电池是否有电,CMOS跳线上是否有2.5V-3V的电压。
      2.检查晶振是否输出了32.768KHz的频率给南桥(在nFORCE芯片组的主板上,还要量测25MHz的晶振是否起振)
      3.插上ATX电源之后,检查5VSB、3VSB、1.8VSB、1.5VSB、1.2VSB等待机电压是否正常的转换出来(5VSB和3VSB的待机电压是每块主板上都必须要有的,其它待机电压则依据主板芯片组的不同而不同,具体请参照相关芯片组的DATASHEET中的介绍)
      4.检查RSMRST#信号是否为3.3V的高电平,RSMRST#信号是用来通知南桥5VSB和3VSB待机电压正常的信号,这个信号如果为低,则南桥收到错误的信息,认为相应的待机电压没有OK,所以不会进行下一步的上电动作。RSMRST#可以在I/O、集成网卡等元件上量测得到,除了量测RSMRST#信号的电压外,还要量测RSMRST#信号对地阻值,如果RSMRST#信号处于短路状态也是不行的,实际维修中,多发的故障是I/O或网卡不良引起RMSRST#信号不正常。
      5.检查南桥是否发出了SUSCLK这个32KHz的频率。
      6.短接主板上的电源开关,发出一个PWBTN#信号给I/O,I/O收到此信号后,经过内部逻辑处理发出一个PWBTIN#给到南桥。
      7.南桥收到PWBTIN#信号后,发出SLP_S3#给I/O,I/O接到此信号后经过内部的逻辑处理发出PSON#信号给ATX电源,ATX电源接到低电平的PSON#信号后,开始工作,发出各路基本电压给主板上的各个元件,完成上电过程。
PS:以上为INTEL芯片组的上电流程,VIA和SIS的上电过程有些不一样,其中去掉了I/O的那一部分,即触发主板电源开关后,直接送出PWBTN#给南桥,南桥转出SUSB#(即SLP_S3#)信号给一个三极管的B极,这个三极管的C极接ATX电源的PSON引脚,E极接GND,SUSB#为高电平,此三极管的C、E极导到,将PSON#拉低,完成上电过程(有的主板采用的是MOS管,但其原理都是一样的,即在此处用SUSB#控制PSON的接地,以开关管的形式完成上电)

简单的写了一下整个上电的流程,请大家多多指正,如有不同意见或看不懂的地方请跟贴,我将抽时间作以解答。
如果时间充裕的话,我将陆续写出其它故障的处理流程。

教你学主板维修实例》之二十
58、GA-8IDML主板
一客户说,内存老是报警,
本来是好好用着的,但后来想拆下来扫下灰尘,
但一装回去就内存报警不能用了。
以前我做电脑公司技术员的时候常遇到的这样事情。
本来客户的机子是好好的,帮他扫下灰尘就玩完了,怕怕。
先把他的主板从机箱里拆了下来,
测主板上的各大供电正常,
用洗板水清洗内存插糟,再刷BIOS,还是不行,
再把内存糟旁边的缓冲电阻也测他一启遍,这些地方正常,
一狠心,把IO换了,反正修主板都是试出来的,
因为IO是输出输入总线,他的内部不良局部的损坏也会造成不过内存的,
还是不行,
怀疑北桥,用力使劲的压,还是不过内存,
有可能是内存供电问题,别看他的电压正常,
有时候滤波不行也不能,因为主板用久了,
电容会常出现这种现像,别看他不鼓包。
把内存旁边的6.3V的电容全换了。
再上内存试,,
哈哈,过了
故障排除

59、杂牌815EP主板
测试卡跑A7
这是一种常见的不过内存的故障,
但也可以说是过内存了,过了一半,还有一些小问题,
内存已发开始工作。
刷BIOS,,不行。
根据经验,一般就是内存插糟旁边的缓冲排阻
或者时钟和IO传输信号之间的缓冲排阻有问题。
最后细心一查,
直的又是IO供给时钟的330排阻变质,
更换后,主板故障排除.

60、一块低端的694主板
本来这种板太老了,不想修的,
但没办法,客户要修,因为他对这板有感情了,
故障是CPU不工作,
通电测试好,CPU的各测试点,PG信号没有,
断电,跑线路,这可以初学者必须要过关的一门工课
跑电路跑到一个07门电路的输出脚那里,
测此门电路的输入脚为高电平,
怀疑这个07的门电路可能坏了,
换一个试试,
再测CPU的电源信号好也就是PG信号线,
正常,点下复位,也有复位了。
再上CPU测试,OK~~!
故障排除。

《主板维修》之十九
55、华硕大板,NF2芯片组的,不知道是什么板了。
记不清了,,呵呵。。
电脑公司的技术员拿来的。
说测试卡跑FF00。。不过CPU。。
叫他放在这里,还没时间修。。
上假负载测试,,主板各大供电正常。。
复位也正常。
然后上CPU测试,,还是不工作。
后来注意看了一下BIOS的跳线,
晕。。跳错了,,但这种跳线跳错了也还能开机,
把他跳加1~2。。
再上CPU,OK~~!跳过CPU了。。
故障排除,,

V星期MS-6566E
主板不通电。
主板的南桥为82801DB,IO是W81627HF-AW,
到这里,大家都很明白了吧,这种主板是IO开机的。
一般来说我上来就把83627给换了。
因为这种故障率大多了。。呵呵。。
这种手法可以修好很多板哦。。
但这次不行了。。换了还是不开机。。
后来跑线路发现,南桥无待机电压。
发线有一个702场管坏了。换掉,
故障排除,
这里也注意了,我们常说的83627一般都是负责开机的。
但如果南桥有问题的时候,也会引起不开机。
所有的开机电路也都是经过南桥的。
57、S845GL红色的主板。
测试卡跑00,,不过CPU
检测各大供电正常,
复位也正常。。
上CPU测试也发热,说明CPU也工作了。*
但还是跳不过00
刷BIOS,也还是不行。
后来用CPU灯座一看。。原来又是数据线搞的鬼。。
加焊CPU座。。
故障排除。。这种故障太多了。

49、梅捷815主板
一客户整机带来,说点不亮了。
先把机拆了,放主板测试卡看看。
跳C1,就是不过内存。
反复插内存还是不行。。
叫客户留在这里修先,如果太容易搞好了,就不好收钱了,
把主板从机箱里拆来了。
发现很灰尘,把灰尘清扫干净,,
上假负载测试,一切正常,
然后用洗板水洗下内存糟,再洗下内存金手指。。
再插上试试,,咦,,跳过去了。。
呵呵,,原来是内存接触不好。
这种故障也是很多的哦,特别是久没清理灰尘的机子。。。
联想E2040品牌机。。
客户带来。。说点不亮显示器,,
电脑笛笛的响。。
打开机子,插上测试卡。。
代码跑41,BIS报警,,笛笛笛的响。。
我这里刚好有一块一样的板,也是客户带来修的。。
把这个好的BIOS用编程读出来。。
再把联想那台品牌机的BIOS拆出来。。
重新写进去。。
再放到机子试,能点亮。。
H故障排除。。 `
所以说,修主板,最好是有很多的旧板,坏板的好。。
有些时候可以对着来修。
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科脑845小板。
点不亮显示器。。
插上测试卡,通电测试。。
发现CPU没供电,,测大电感那里。。
再测场管控制极也没电压,,
输入级有12V电压,,
百分之八十是电源芯片坏,,
换了一个小的,RT9602电源芯片,,
故障依旧,,怪事,,
再看旁边还有一块电源芯片,大一点的。
可能是成对工作的。RT9624。
再换,,然后通电试,
还是没供电,,晕。
然后注意测主板上的各大供电,,
发现内存也没供电,,他的供电是由一个场管供给的。
控制极有电压,输入极也有,但到输出极连接到内存的就没了。
换了再说,,找了一个3055的换。。
再通电测试,,晕。
CPU供电正常了。。内存供电也正常了。
原来内存供电管坏了也会引起CPU电源芯片的工作。。
真是怪板啊。
故障排除。

16、
~杂牌694主板无法关机故障.
一杂牌694开机能显示,使用正常,点PWR关无法关机。跑线路,开机线路进了IO(83977EF),此主板是通过此IO开机的,触发方式为低电平触发,怀疑IO损坏,试换后,故障排除。
分析:一般使用IO芯片开机的多为Intel芯片组主板,VIA芯片组主板多为通过南桥开机,但在370结构的VIA芯片组主板中,如主板使用IO为83977EF,则为此IO开机。
17、815主板不通电故障
一块杂牌815主板不通电,后发现触摸晶振就可开机,测32。768K实时晶振一脚电压为0。04V,明显偏低,换晶振和稳频电容,再测电压正常,故障排除。

杂牌810主板不通电故障
杂牌810主板不通电,查开机电路未发现异常,后检查CMOS电池电压为1。3V,明显偏低,换新电池,故障排除。
分析:不加电池不开机的主板常见于810、815芯片组主板及一些国外品牌机内使用的主板,因电路设计原因,当CMOS电池电压不足时,会导致实时晶振起振不正常或南桥无待机电压,在检修此类主板时要不要忽略。

华硕A7N8X  462针   NF2芯片组,
电脑公司拿来修的。
说该主板不显示。。
一般接到客户的主板最好先什么都不要动,
把客户说的故障正实一下。
先上假负载测试,一切正常,
再上CPU测试,不过CPU。故障明确了,真的是显示器点不亮。。
然后把主板上的灰尘扫干净,,
再把电池放电,,再看看有没有跳线跳错的,
有没有元件丢失的,断线等。。
发现COMS跳线跳错。。把他跳回原来位置。。
再上CPU,,故障排除。
多简单,,就是COMS跳线跳错,导致CPU不工作,
点不亮显示器。
注意:客户拿主板来时,最好先保持故障的原样。。
这样,修好了才好收钱。
41、一杂牌紫色865主板
客户拿来说不通电
查开关针5V供电正常,他是直接从紫线过来。
再查另一根开关针的线路,发现他进接进I/O(W83627HF/AN),绿线直接进I/O,
这种的开机电路是这样的,开关针5V电压,
短接开关针,5V电压就会通过另一边的开关针送到IO,
IO检测到这个高电平信号时,就会发出一个开机信号,
把连接IO的绿线把他拉成低电平,然后就开机。
如果发现英特尔主板上有W83627这个IO的话,
都是IO开机,高电平开机,开关针一头接5紫5V,一头接IO,注意~
短接PWR-SW开关针时,经测量进入W83627HF/AN有高电平正常,
再短接PWR-SW开关针时,测绿线(PS ON)没有跳变,
故判断W83627HF/AN损坏,
更换后故障解决。
注意,大部份的IO都是低电平开机,就是把电压拉低才开机
而83627是高电平开机,把5V电压送到IO才开机。
但有些南桥坏也会引起不开机。
42、P4×533主板故障为不加电
测各部份正常,后来点一下晶振脚才开机。
这个也不用说了吧,,大家都知道啊里坏了。。
这种故障率也是很高的,
所以平常要收藏多点旧坏,,
专拆晶振,电容和电阻这三个元件换。
但跟供货商进IO的时候,也会带到很多这三种小元件哦。
换完晶振,还是老样子,点下晶振脚才开机,
再换电容,注意,电容一定要用晶振电容,不能用其他地方的电容代替,
还要颜色和大小都一样的,精确度非常的高,但换了还是不行。。
最后,,再换跟他们相连的106电阻,,
故障排除。。

《主板维修》之十
28、承启6VIA3主板主供电电故障)
承启6VIA3主板不亮。目测检查发现CPU插座附近的电容均顶部爆裂,更换后加电电源仍不工作,查电源开关管Q1、Q2击穿,理换。加电试机,还是不亮。继续检查发现电源控制SC1164的5脚(Vcc)无12V,查与之相连的一供电保险电阻用表笔一碰,顶层已成化成灰烬,更换此00保险,加电再试,00电阻再次烧坏。又检查了其他元件无异常后,叛定电源IC损坏,理换电源ICSC1164后,主供电正常,可以点亮。故障排除。
联想370主板主供电故障
一块联想370主板,故障为测试卡复位灯常量,没有主供电,重点检查CPU主供电部分,发现Q1和Q2的G极没有电压,同时没有内外核供电使用的一个“IP”的三极管损坏,更换此三极管后,主供电正常,内外核电压正常,上CPU试机,可以点亮,故障排除。
分析:此例故障是因为外核供电元件损坏而拉低了由电源IC送过来控制电压,导致电源IC工作不正常,从而导致整个主供电部分不工作。
30、
KA7500B主供电电路故障]
一块杂牌P4主板,供电部分采用KA7500B和两个三级管,其控制方式和第2例中介绍的工作方式相同。上假负载加电测Q1的G级控制电压只有零点几伏,CPU主供噗只有1。08V,明显偏低。后测试假负载上VID线路与电源IC不通,由此判断此问题是VID线路开路造成的,应该是CPU座虚焊或者接触不良。加焊CPU座,故障排除。

《主板维修》之四
10、顶星845GVML2
不过内存,查内存供电没有,
主供电由一个场管提供,
场管被击穿,换掉,
一切正常。
11、V星6566  845+
不开机,点下晶振两脚就开机,
属于晶振老化,
换掉,还是不开机,
再把晶振电容也换掉,一切正常,
但注意,换晶振电容非常的精密,大小颜色都要绝到的相同。
要不,热时可以开机,冷了就不能开机了。
致名ZM-E65GV-LM
'开机没复位,测南桥旁边场管没供电,
控制极也没供电,连接他的有一个电源芯片,
同时管理三个场管工作,
P0 \4388T芯片,
换掉一切正常。

《主板维修》之十五
43、4VXASD2 P4主板(VIA芯片组)故障为自动重起
一看主板,很多鼓包的电容。。
这个就不用说了
把他们全换了,,
再上假负载测试,,
一切正常。
然后再上CPU内存等测试。。
一切正常。进系统。。也OK~~!
如果碰到别人还没修过的主板,
拿来说不行了,,看到那么多电容坏。。
百分百就是电容搞的鬼。。
换了再说。。
一杂牌(红色小板),Intel845GL芯片组,
不过内存,诊断卡走C1。
上好假负载,先查内存供电,没有2.5V,
然后跑电路,发现他由一个场管提供,
该场管为3055,后来找了一个55N03来代换,,
正常,,这种故障率也是很高的。
常常有目测看见烧坏的。如果发现烧坏的
就直接换了他不用想。。
注意:一般在主板上面,所有的供电场管。。
都可以用3055和55N03这两种场管来代用。。
也就是说,如果你进配件的话,
只需要进55N03这一种场管就行了。
但最好也进些55N03大的场管
虽然说现在的主板用的都是小管的多,但有些板还有用大场管的。
全系例的场管都可以代用,,嘿嘿。。
硕泰克(灰白色方板)845GL
客户拿来说点不亮,,有时候又可以。
这种现像最多的就是电容爆裂,,但目测不是。。。
把主板清扫干净,,
上好假负载,测试,,
主板上所有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
上CPU测试,发现CPU已经发热,
也就是说CPU已经工作了,但为什么还是FF00的代码呢。。
用手加压CPU座,没反应。。但还是怀凝是AD线问题,
因为上次我们修过很多是这样的了
上CPU灯座看看。。发现有四根线不亮,,
压CPU座没反应,,再施压北桥看看,,
咦,,灯亮了,,说明北桥虚焊
简单,,加爆就行了。。
有机会教教大家做加爆桥的简单BGA。
几十元钱就搞定,,

主板维修》之十三
37、盈通Y845PE   478针
CPU不工作,跑FF00
加假负载上电测试。
CPU工作条件满足,,其他方面各大供电正常。。一般遇到这种CPU还不工作就是难题了。
直接上CPU测试,还是不工作,,怀凝CPU座和北桥虚焊,加压,,还不行。
用手摸CPU,已经发热,说明已经工作了,但为什么还跑FF00呢。
把CPU取下来,,放灯座看看AD线有没有问题,
通电一看,,晕晕。。有七八条线的灯不亮,说明开路,
用手去压座,灯亮,但没亮完。。
加焊CPU座,,故障排除。。
38、V星845主板 MS-6566
主板不开机3 b0
振晶两脚有压差,开关针也有3.3V电压到,电池也有电,强行也可以开机,
一切正常。
跑线路,,发现开关针和绿线都进IO和一个MS-5芯片,,
怀凝是MS-5芯片坏,因为V星主板的开机线路,MS-5这个芯片坏的最多。
他是控制两个三极管开机的。如果连接到这个MS-5的小小三极管没电压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MS-5坏了。
换掉,故障排除。。
V星主板一般都采用MS-5  MS-6  MS-7这几个芯片来开机,
而且这芯片还有管理南桥和内存的供电电压。
这是V星主板特有的芯片。
39、华硕P4PE-X
主板不过内存。
测内存供电为0.1V。明显的不正常。
跑线路,发现他由一个场管提供,,
该场管的控制极和输入极电压都正常。
只有输出电压偏低,性能不良。
换掉,,故障排除。
平常要注意不同主板的内存供电,,高了会烧内存,
低了会不工作,千万别以为有电压就正常了

《主板维修》之十二
34、技嘉GA-8IR533
客户拿来说,点不亮显示器,
插测试卡测试,跳FF00,CPU不工作。
把主板拆了下来,,上假负载测,,主板各工作电压一切正常,
再上CPU试,,CPU工作正常,
加上风扇的扣子,再试,,CPU不工作,
不要扣子,,CPU工作又正常,
怀凝是CPU的底座虚焊,接触不很,,用力施压,CPU工作。
最后用478的CPU灯座检测,发现有一条数据线的灯不亮。
用力压下灯又这,,明显虚焊,
加爆CPU座,,故障排除。
478BGA封装的CPU座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用风扇的扣子、压力太大,CPU发工作时的发热,
长期下去,导致CPU座虚焊,
特别是现在775针的CPU座,更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神州品牌机主板HA-910GL-ML
CPU不工作775针,
加假负载上电测试,发现南北桥没供电,
查场管的D极、G极、S极的电压明显偏低,,才0.2V。。
跑电路发现他经过一个八脚的电源芯片控制,,
该芯片为ISL6612ACB,
他负责控制南桥和北桥的供电,,
把此八脚芯片换了,主板一切工作正常。
目前新的主板用的很多芯片都是ISL的小芯片多。
大家请注意多备点货。。而且这些小芯片也是特别的贵,
10元左右一个,有的上20元,真是贵啊。
一般在主板上,除了CPU的供电芯片外,
只要是管理电压为其他地方工作的芯片,
我们都可以称他为电源管理芯片,这只是个人见解。
35、富士康845A02-6L
CPU不工作。。
加假负载上电测试,,
Q简单,,发现CPU没供电,,测大电感就行。。
再测场管的G极没控制电压,,测D极有12V电压过来。。
G极的控制电压一般是由CPU的电压管理芯片输过来。
测CPU芯片的工作电压红色5V过来,正常,但没输出电压,明显芯片损坏。
换一个,再加假负载上电测试,,电压正常。
加CPU测试,故障排除。
该芯片为ISL6563CB一个很小很小的四脚芯片。
现在的主板,用这种小芯片的载来载多了。特别是英特尔的板。
焊这个小芯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定要确定四力的引脚都焊好了才通电。
要不,会烧北桥了,,我就被烧过了一块主板,明记于心啊。
这种芯片是没什么引脚出来的,当你遇到时就知道。只是芯片的周围有小焊盘。很细小很细小。-

《主板维修》之十一
31、奥美嘉 AM-845PEX
开不了机,强行开机一切正常,也就是CPU能工作,也能过内存,,
故障只在开机电路中。
一般就是些小元件坏,不影响主板的正常工作,
测晶振没有电压,换晶振,有电压了,,但还开不了机,
用表笔点一下才能开机,,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坏了吧。
再换掉晶振电容,,可以正常开机。。。
精英L4S5MG/GX  品牌机的主板。
主板能点亮就死机。。
多数是BIOS的故障。
到网上去下载BIOS,,刷了,
有些能点亮但还是死机,有些连CPU也不工作,,
后来找了一块一样的板,先把好的BIOS读出来,,再重新写进坏的那个,,
正常。。。想刷什么牌子的机都行,
联想、TCL、DEL等等,,
这种板的故障率很大。
我只修好了三块,,
我这里还有好几块,一块是装不了系统,一块是不停的重启,一块不CPU不工作
因为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主板,BIOS找不到,网上也没有。。
晕死。。被我刷乱了。
顶星,TM845GLM  小板
一网吧的老板带来的,说不稳定,
有些是点亮显示器就死机,有些重起,有些开不了机,点不亮等等。
共有6块,,
注意一看,6块板上的电容全鼓,一块有差不多10个小电容鼓,
换掉OK。。这批板的质量非常的不好。。

《主板维修》之十六
46、华擎845PE主板
可以正常开机,通电,但CPU不工作。测试卡显FF00。
上假负载测试,测主板的各大供电正常。测CPU的主供电有1.98V,好像偏高一点。
有些主板,2.0的供电CPU也能正常工作,
有些上CPU供电才正常,但这块板上CPU的主供电也是1.98V。
用灯座测CPU座也没有开路的,
清了BIOS,还是不行。
把L6917D电源芯片换了,电压还是偏高。不行。
查CPU的VID信号,因为CPU要多大的工作电压是靠这个信号告诉电源芯片的。
VID信号一路进电源芯片,一路进IO,
IO为W83627HF,这种IO里面集成CPU电压临控功能,
用手摸他,温度有些异常,换了。。。
再测CPU主供电,,1.95V,正常了。。
上CPU,可以过了,故障排常。

华擎845PE主板,电源芯是为L6917D,IO是W83627HF的,
如果他的CPU供电偏高的,一般都是这个IO搞的鬼。
47、技嘉845GV主板。
不开机,测主板上的各大供电没有短路的,
再测ATX电源也没有短路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强行开机,把绿线和黑短接,
再测主板上的各大供电正不正常。
再用手摸主板上的各个芯片有没有发烫的,
发现南桥非常烫手,马上拔掉电源,怕烧南桥哦。
打到南桥的供电管,拿好万用表,在主板通电时以最快的时间测南桥供电。
发现南桥供电也是正常的,但南桥发热,一般来说,大家都是以为南桥挂了。
但有些板还不一定,
这个南桥供电是由一个3055提供的,他还为AGP提供。
试把3055换了,因为有时候功率不同的场管也会引起这种故障的。
什么都试试看。
把3055换了,再点开关针,能正常开机了。
上CPU也能正常工作,南桥也不发烫了。
故障排除。
看,有时候就是场管不良造成的。
主板上的各大元件,用得久了,什么都会有可能出现不良的情况,
这种故障有时候也是很难修的,只能用换了试试。
富士康845GV主板
客户整机带来,说昨天还好好的,但昨晚打雷,今早就开不了机了。
大家应该清楚是什么故障了吧,这种故障在雷雨天气也是最多见的,
马上把他的机子拆了,把主板取了下来。
通电测试,复位灯常亮,没有复位。
用手去摸网卡芯片,他是集成的RT8100网卡,
发现网卡异常发热,
把网卡拆了下来,再加电测试,
复位正常,加CPU测试,也正常工作。。。
然后再换一块同样型号的网卡芯片

<<主板维修》之十三
37、盈通Y845PE   478针
CPU不工作,跑FF00
加假负载上电测试。。
工作条件满足,,其他方面各大供电正常。。一般遇到这种CPU还不工作就是难题了。
直接上CPU测试,还是不工作,,怀凝CPU座和北桥虚焊,加压,,还不行。。
用手摸CPU,已经发热,说明已经工作了,但为什么还跑FF00呢。
把CPU取下来,,放灯座看看AD线有没有问题,
通电一看,,晕晕。。有七八条线的灯不亮,说明开路,,
用手去压座,灯亮,但没亮完。
加焊CPU座,,故障排除。。
38、V星845主板 MS-6566
主板不开机
振晶两脚有压差,开关针也有3.3V电压到,电池也有电,强行也可以开机,
一切正常。
跑线路,,发现开关针和绿线都进IO和一个MS-5芯片,
怀凝是MS-5芯片坏,因为V星主板的开机线路,MS-5这个芯片坏的最多。
他是控制两个三极管开机的。如果连接到这个MS-5的小小三极管没电压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MS-5坏了。
换掉,故障排除。。

V星主板一般都采用MS-5  MS-6  MS-7这几个芯片来开机,
而且这芯片还有管理南桥和内存的供电电压。
这是V星主板特有的芯片。

39、华硕P4PE-X
主板不过内存。
测内存供电为0.1V。明显的不正常。
跑线路,发现他由一个场管提供,,
该场管的控制极和输入极电压都正常。
只有输出电压偏低,性能不良。。
换掉,,故障排除。
平常要注意不同主板的内存供电,,高了会烧内存,
低了会不工作,千万别以为有电压就正常了

主板维修》之十二
34、技嘉GA-8IR5335
客户拿来说,点不亮显示器,,
插测试卡测试,跳FF00,CPU不工作。
把主板拆了下来,,上假负载测,,主板各工作电压一切正常,
再上CPU试,,CPU工作正常,,,
加上风扇的扣子,再试,,CPU不工作,,
_不要扣子,,CPU工作又正常
怀凝是CPU的底座虚焊,接触不很,,用力施压,CPU工作。
最后用478的CPU灯座检测,发现有一条数据线的灯不亮。。
用力压下灯又这,,明显虚焊,,,
加爆CPU座,,故障排除。
478BGA封装的CPU座很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因为用风扇的扣子、压力太大,CPU发工作时的发热,
长期下去,导致CPU座虚焊,
特别是现在775针的CPU座,更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34、神州品牌机主板HA-910GL-ML
CPU不工作775针,
加假负载上电测试,发现南北桥没供电,
查场管的D极、G极、S极的电压明显偏低
跑电路发现他经过一个八脚的电源芯片控制,
该芯片为ISL6612ACB,
他负责控制南桥和北桥的供电,
把此八脚芯片换了,主板一切工作正常。
目前新的主板用的很多芯片都是ISL的小芯片多。
大家请注意多备点货。。而且这些小芯片也是特别的贵,
10元左右一个,有的上20元,真是贵啊。。。
一般在主板上,除了CPU的供电芯片外,,
只要是管理电压为其他地方工作的芯片
我们都可以称他为电源管理芯片,这只是个人见解。
35、富士康845A02-6L
CPU不工作。。
加假负载上电测试,
简单,,发现CPU没供电,,测大电感就行。。
再测场管的G极没控制电压,,测D极有12V电压过来。
G极的控制电压一般是由CPU的电压管理芯片输过来。
测CPU芯片的工作电压红色5V过来,正常,但没输出电压,明显芯片损坏。
换一个,再加假负载上电测试,,电压正常。
加CPU测试,故障排除。
该芯片为ISL6563CB一个很小很小的四脚芯片。
现在的主板,用这种小芯片的载来载多了。特别是英特尔的板。
焊这个小芯片的时候特别注意,,,一定要确定四力的引脚都焊好了才通电。
要不,会烧北桥了,,我就被烧过了一块主板,明记于心啊。。
这种芯片是没什么引脚出来的,当你遇到时就知道。只是芯片的周围有小焊盘。很细小很细小。

《主板维修》之十一
31、奥美嘉 AM-845PEX
开不了机,强行开机一切正常,也就是CPU能工作,也能过内存,
故障只在开机电路中。
一般就是些小元件坏,不影响主板的正常工作,
测晶振没有电压,换晶振,有电压了,,但还开不了机,
用表笔点一下才能开机,,大家应该知道是什么坏了吧。
再换掉晶振电容,,可以正常开机。。。
精英L4S5MG/GX  品牌机的主板。
主板能点亮就死机。
多数是BIOS的故障。
到网上去下载BIOS,,刷了,
有些能点亮但还是死机,有些连CPU也不工作,
后来找了一块一样的板,先把好的BIOS读出来,,再重新写进坏的那个,
正常。。。想刷什么牌子的机都行,
联想、TCL、DEL等等,,
这种板的故障率很大。。
我只修好了三块,,
我这里还有好几块,一块是装不了系统,一块是不停的重启,一块不CPU不工作。
因为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主板,BIOS找不到,网上也没有。。

顶星,TM845GLM  小板
一网吧的老板带来的,说不稳定,,
有些是点亮显示器就死机,有些重起,有些开不了机,点不亮等等。
共有6块,
注意一看,6块板上的电容全鼓,一块有差不多10个小电容鼓,
换掉OK。。这批板的质量非常的不好。。

《主板维修》之十
28、承启6VIA3主板主供电电故障
承启6VIA3主板不亮。目测检查发现CPU插座附近的电容均顶部爆裂,更换后加电电源仍不工作,查电源开关管Q1、Q2击穿,理换。加电试机,还是不亮。继续检查发现电源控制SC1164的5脚(Vcc)无12V,查与之相连的一供电保险电阻用表笔一碰,顶层已成化成灰烬,更换此00保险,加电再试,00电阻再次烧坏。又检查了其他元件无异常后,叛定电源IC损坏,理换电源ICSC1164后,主供电正常,可以点亮。故障排除。

联想370主板主供电故障
一块联想370主板,故障为测试卡复位灯常量,没有主供电,重点检查CPU主供电部分,发现Q1和Q2的G极没有电压,同时没有内外核供电使用的一个“IP”的三极管损坏,更换此三极管后,主供电正常,内外核电压正常,上CPU试机,可以点亮,故障排除。
分析:此例故障是因为外核供电元件损坏而拉低了由电源IC送过来控制电压,导致电源IC工作不正常,从而导致整个主供电部分不工作。

30、
KA7500B主供电电路故障
一块杂牌P4主板,供电部分采用KA7500B和两个三级管,其控制方式和第2例中介绍的工作方式相同。上假负载加电测Q1的G级控制电压只有零点几伏,CPU主供噗只有1。08V,明显偏低。后测试假负载上VID线路与电源IC不通,由此判断此问题是VID线路开路造成的,应该是CPU座虚焊或者接触不良。加焊CPU座,故障排除

《主板维修》之九
25、智仁815ETCPU主供电电压低
智仁815ET主板,加CPU不工作,上假负载测发现CPU主供电电压、内外核电压都偏低,且发现复位灯长亮。更换电源芯片RT9231A后故障排除。
分析:在检修370主板的时候,如果碰到主供电、内外核电压都不正常的情况,一般都是由于电源芯片损坏换导致的
七彩红845D主板主供电短路故障
七彩红845D主板,通电后电源保护,目测发现CPU2组主供电的12V滤波电解鼓包,测量发现场管Q1全部损坏,全部更换后,另电测试,故障排除。
分析:在845D主板一,如果发现Q1和Q2同时短路,就要首先排好北桥损坏的情况,因为主供电部分出现问题,非常容易击穿北桥。另外这种型号的板子不上CPU也不无法加电,现象类似短路,风主扇转一下就停。

27、6A815EPT主板电源IC外围电路故障
一块6A815EPT主板不亮,测试时发现CPU主供电没电压,把场管全拆下来测G极没有控制信号,由此判断电源IC坏的可能性很大,换上电源IC,SC1189,加电试机,主供电正常,但没过5秒,测试卡复位灯不亮,再测主供电又消失了,依次检查电源IC外围电路中相关元件,后来发一-100供电限流电阻烧掉,换掉100电阻,加电再测故障排除。
分析:主供电部分的电源芯片损坏后,理换电源芯片,故障仍无法解决,则我们就要重点去检查其外围电路中的元件,尤其是一些阻值比较的电阻,常有烧坏的情况。在此例故障主板中使用的电源ICSC1189,损坏的时候,此100电阻大部分时候也坏掉了。

《主板维修》之八
22、顶星845E的主板CPU无主供电故障
此供电部分使用的是一个6301CB和3个6601BCB。经过检查6个场效应管没有问题,G极没有电压,G极到6601的线路也没有问题。查VID线路,发现假负载上的VID线都是1。2左右,断电,测试VID与地不通,明显为CPU座空焊导致的,用力挤压CPU座,通电,发现主供电正常,加焊CPU座后,故障排除。
分析:478接口的主板很多使用BGA封装的CPU座,常会出现因为VIP引脚空焊而导致的CPU主供电故障,一般通过挤压法可以判断。
23、精英423主板主供电高达5V故障
一块精英423架构主板,用户送来时说不亮,上假负载试机,主供电高达5V,询问客户得知,他的CPU也坏掉,检查中发现电源管理芯片KA7500B发热,更换7500B后发现主供电变成1V,偏底,此供电电路是7500B发出的脉冲信号是经过一组772(PNP)和882(NPN)的三极管互补推挽放大给供电场效应管提供驱动电压的,更换772和882管,测主供电1。76V,上CPU试机可点亮,故障排除!

主供电部分轻微短路故障
一块思普845GL主板,通电后不显示,插上假负载,测试CPU主供电、时钟、复位电压均正常,换CPU后,测CPU主供电电压正常,但ATX电源发出叫声,说明主供电部分负载过大,断电,测主供电部分场管数值基本正常,更换CPU主供电滤波的3个6。3V3300UF及16V4700UF的电容后,故障排除。
分析:主供电部分使用的电解电容在长期使用后,性能下降,有些出现轻微的短路,而导致出现各种故障,但往往通过对外的观察是无法发现的。排除此类故障就要用到替换法。

《主板维修》之七
19、P4x 266主板瞬间通电后断电故障;
杂牌P4266主板点PWR开关通电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再点PWR开关无反应,强行将绿线与黑线短接,故障现象一样,出现这种故障是因为主板上供电电路中有严重短路导致的电源保护。对地测5V、12V、3。3V供电阻值,未发现异常,后经检查CPU主供电场管Q1DS极击穿,更换此场管后,故障排除。
分析:在维修中我们发现,主板CPU主供电部分的Q1场管,极易击穿损坏,造成5V、12V供电短路而引起电源保护,当发现类似故障时,应重点检查此场管。除此场管外,主供电电源控制芯片短路,也容易造成此故障。
21、MS-6575主板不通电故障
MS-6575主板不通电。此主板使用的是SIS芯片组,南桥为SIS961,通过南桥开机,此南桥需要低电平触发。查CMOS跳线正常、晶振起振正常,跑开机电路,发现PWR开关一针经电阻接5VSB,为1V左右电压电压,另一针接一小三极管B极,三极管C极接SIS961南桥,点击PWR开关时,三极管C极电压无明显跳变,由此判断此三极管损坏,用“1AM”三极管代换后,故障排除。此主板开机电路图见8-2。
KT133主板不通电故障
一杂牌KT133主板无法通电,检查开机电路时发现PWR开关一脚接地,另一脚只有0。9V电压,此类主板一般些脚都为3。3V电压,查线路发现此脚一路接680电阻进南桥,另一路接74HCT74D门电路芯片CP脚,根据经验,应为此门短路将PWR开关处电压拉低导致的,更换此门电路,故障排除。
分析:在VIA芯片组主板中,。尤其是462结构的主板,在开机电路中连接一个74门控芯片,其作用是临近主板的开关机状态,辅助关机,在此类主板开关机功能不正常的时候,很多是因为它损坏导致的。
《主板维修》之六
16、
杂牌694主板无法关机故障
一杂牌694开机能显示,使用正常,点PWR关无法关机。跑线路,开机线路进了IO(83977EF),此主板是通过此IO开机的,触发方式为低电平触发,怀疑IO损坏,试换后,故障排除。/
分析:一般使用IO芯片开机的多为Intel芯片组主板,VIA芯片组主板多为通过南桥开机,但在370结构的VIA芯片组主板中,如主板使用IO为83977EF,则为此IO开机。
815主板不通电故障
一块杂牌815主板不通电,后发现触摸晶振就可开机,测32。768K实时晶振一脚电压为0。04V,明显偏低,换晶振和稳频电容,再测电压正常,故障排除。
18、
杂牌810主板不通电故障
杂牌810主板不通电,查开机电路未发现异常,后检查CMOS电池电压为1。3V,明显偏低,换新电池,故障排除
分析:不加电池不开机的主板常见于810、815芯片组主板及一些国外品牌机内使用的主板,因电路设计原因,当CMOS电池电压不足时,会导致实时晶振起振不正常或南桥无待机电压,在检修此类主板时要不要忽略。

主板维修》之五
13、升技ABIT KV7
顾客拿过来时说,装不了系统,可以点得亮。
而且我试板时,旁边的场管和电感电容等都很热。。
6 一气之下,,把这些都换了,,因为一般发热是电流过大。
但还是不行。
把板再仔细看看,
发现有一个小电阻移位了,,就是CPU座旁边。
用风枪把他焊回去,,正常。。
14、升技ABIT AN8SLI 大板
上假负左测,,CPU没供电
最常坏的元件就是电源芯片。。(90%)
一查,,果然是,,
换掉,,正常
这块芯片好贵,从深圳那里进货也要25元了。。收了客户60元。。
四面引脚的大芯片,华邦W83L950D。
技嘉8IE2004
开不了机,,
用万用表测主板上名大供电的管,还有ATX电源
发现内存旁边的供电场管短路
拆了,换一个,
上电测试,,正常,,再加CPU、内存测试,,一切正常。。
注意,技嘉的这种板有一个通病,,
内存旁边的场管和二极管很容易烧坏,,而且有些不是一般的坏,
_全烧糊的,连底盘也烧掉。。
但清洗耳恭听干净再换一个下去,还是能正常用的。。
但内存的供电变成了2.2V左右,少了一点。
因为主板烧穿底盘,漏电了。
这样的板我曾经修过6块,,烧糊的。

《主板维修实列》之四
10、顶星845GVML2
不过内存,查内存供电没有,
主供电由一个场管提供,
场管被击穿,换掉,
一切正常。
V星6566  8454
不开机,点下晶振两脚就开机,
属于晶振老化,
换掉,还是不开机,
再把晶振电容也换掉,一切正常,
但注意,换晶振电容非常的精密,大小颜色都要绝到的相同。
要不,热时可以开机,冷了就不能开机了。
9、致名
开机没复位,测南桥旁边场管没供电,
控制极也没供电,连接他的有一个电源芯片,
同时管理三个场管工作,
V4388T芯片,
换掉一切正常。

《主板维修》之三
7、精英423主板主供电高达5V
一块精英423架松主板,用户送来时说不亮,上假负载试机,主供电高达5V,询问客户得知,他的CPU烧坏了。检查中发现电源管理芯片KA7500B发热,更换7500B后发现主供电变成1V,偏低,此供电电路是7500B发出的肪冲信号是经过一组772(PNP)和882(NPN)的三极管互补推挽放大给供电场效应管提供驱动电压的,更换772和882管,测主供电1.76V,上CPU试机可点亮,故障排除。
8、810主板时钟故障检修一例
一块810主板,故障为CPU不工作,先目测正常,然后通电,测量CPU各测试点,发现几个供电电压正常,时钟测试点无电压。检修时钟电路,测量晶振电压正常,为1.6V左右,时钟芯片2.5V正常,3.3V有些偏低,为2.6V,与时钟芯片相连。更换此电感后测试正常,故障排常。
分析:在370主板上使用的时钟芯片,一般都需要两组供电,一组为2.5V,一般由CPU外核供电提供,加一组为3.3V,一般由橙色线提供,在两组供电电路中间,一般都接有两个帖片电感,容易损坏,在维修中需要重点排除。
815主板时钟电路检修一例
一杂牌815主板不亮,测各CPU测试点正常,后仔细观察,发现其时钟芯片各引脚氧化,加焊时钟芯片,上CPU测试主板正常,故障排除。
分析:主板上的灰尘太多,久而的不清洁,导致芯片的引脚氧化。修主板时,如果发现灰尘多的,先清扫一下,主板就能正常使用了,这种故障常见的。

《主板维修》之二
3、MS-6566主板不加电故障
V星MS-6566E主板,故障为不通电。此主板NQ为82801DB,IO83627HF-AW。主板别人以前修过,已经更换32.768K晶振。首先排除短路、跳线问题,晶振两脚有起振电压0.26V左右,基本正常。测IO芯片83627第67脚无高电平,应该是南桥缺少一组待机电压导致的,跑线路发现在AGP槽附近一“351”小场管损坏,此场管负责把5VSB转为3.3VSB待机电压,用“702”场管更换后,测试83627第67脚为3.3V高电平,正常。点PWR开关主板通电,故障排除。
分析:此故障就是南桥缺少一组待机电压导致无法开机,V星MS-6566系列型号主板大部分是该场管损坏导致的无法开机,此管位于AGP槽旁边。 -
4、杂牌845GL主板南桥短路故障
一杂牌845GL主板,南桥为82801DB,故障现象为插上ATX电源插头后,主板自动通电,点PWR开关无法关机。南桥旁边有两个1117稳压器,其中一个非常烫手,经查短路的1117第三脚接+5VSB(紫线),第二脚输出应为给南桥提供3.3的待机电压,导致1117发烫一般为其供电的后级电路短路导致的,本着先简后繁的原则,先更换1117稳压器,故障依旧,后更换南桥,故障排除。
分析:使用82801DB和82801EB的南桥短路后经常有此现象出现,大部分为南桥短路导致的。这两种南桥在实际维修中经常碰到损坏的情况。
5、顶星845E的主板CPU无主供电故障
此供电部分使用的是一个6301CB和3个6601CB。经过检查6个场效应管没有问题,G极没有电压,G极到6601的线路也没有问题。查VID线路,发现假负载上的VID线都是1.2V左右,断电,测试VID与地不通,明显为CPU座空焊导致的,用力挤压CPU座,通电,发现主供电正常,加焊CPU座后,故障排除。
分析:478接口的主板,很多使用BGA封装的CPU座,常会出现因为VID引脚空焊而导致的CPU无主供电故障,一般通过挤压法可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