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部有尖叫声的飞利浦!

楼主(2008-07-17):
  今天同事的一部飞利浦107T21显示器反映说在使用的过程中有像吹哨子一样的持续的尖叫声,还有每次开机时的消磁声都很大的"嘟"声.根据论坛里看贴子多人反应或是高压包,或是一级电源的主滤波电容,于是拆开机器,先通电听,响声的位置大概在开关电源变压器和主滤波电容处,于是拆大板,这部机用料十足,大板底下还加有一层镀锌加强底板,给维修带来诸多不便,光是卸下大板花了大半个钟,检查大板底部,开关变压器好几个引却及主滤波电容的引脚都有不同程度的焊锡沸起的现象,且有褐色的结晶.板底聚集了大量的灰尘.
  先用无水酒精将板底开关电源这一边全面清洁,然后再用皮老虎吹干,用电铬铁将觉得有问题的地方补焊,由于手头上没有这个大容量的滤波电容,所以只给它加焊了事.装好大板后通电测试了几个钟,哨子声消失了.
  但开机消磁声还是很大声,"嘟"的一声,但消磁功能没有问题,测量消磁电阻阻值正常,声音来自屏幕左上角,应该是消磁线圈的问题,检查了一下,原来是钩着消磁线圈的那个塑料钩子脱了,将消磁线圈挂好,再用一根细导线绑紧它,再开关机一试,消磁声正常了,不会有很大声了,多次开关机测试都OK.装上后盖后叫同事拿走了.

网友:
消磁声音大,大部分都是因为消磁线圈固定不紧引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