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3进系统死机

楼主(2008-07-17):
该机在BGA压过北桥后正常,用不了多久就死机。。。现在非常频繁,进系统用不到1分钟就死,请分析下该机的故障位置。

网友:
处理好风扇的问题的吧....可能你做BGA的时候把CPU和风扇中间导热的小垫片给弄丢了吧...

网友:
处理过那个了,还是有问题。

网友:
系统供电,CPU供电,南桥。

网友:
北橋旁邊的電感先補一下...

网友:
对,这种本子北桥旁边的电感也很容易虚焊.可能是你移动的时候接触不良,北桥供电不稳所以死机了...

网友:
谢谢大家。。怪我没说清楚。。。此板是最早修过。BGA压北桥。。。电感早弄下来了哈。。。压了北桥进系统死机,但用很久。。。现在出现非常频繁。。。CPU。北桥,都加焊过。包括芯片。CPU电容也换了。呵呵。还是没解决。。。他是墨西哥带回来的T23,晕死。大陆内存条还不兼容喃。

网友: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这里也有一台机器,是这样的故障。进系统几分钟后就会死机,换了南桥也不行。

网友(2008-09-23):
更换电感应该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