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阳光家园SH788的数据!

楼主(2008-07-18):
阳光家园SH788有光栅无图象,OSD菜单也按不出来,怀疑是对比度低但无法调,求此机的数据,此机的板子型号为:1786BM  V1.0

网友:
:lol :lol :lol

507 Bytes, 下载次数: 6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上朋友无私奉献!!!!!!!!!

网友:
数据换了还是有光栅无图象,此机原故障为行管坏,换行管后就变成有光栅无图象,视放电路没工作,但仔细检查视放电路没任何问题,两个IC也换过了,

网友:
谢谢数据了。我这边也有卖的阳光家园,估计还要一年才能维修。先备好吧。

网友:
数据没用 :'( :'( :'( :'( :'( :'( :'( :'(

网友(2008-10-18):
谢谢数据了 谢谢数据了 谢谢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