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开机报警声[已搞定]

楼主(2008-07-18):
今天碰到一块华硕的845板,型号忘了,一开机发出报警声音,不是一般的BIOS的报警声音,而是想救护车的报警声音,能开机点亮,能进系统,不过要按F1,因为BISO自己检错误了,提示一行英文,只记得有一个词是"monitor"其他都不记得了,大家帮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还有一个进了系统以后屏幕有规律隔几秒地黑一下屏,显示器和显卡还有内存都是绝对没问题的!内存也没插松,电源的电压也正常!期待各位兄弟帮帮我看看这是什么问题?

谢谢各位兄弟朋友的提点,问题找到了,CPU温度过高,我换个风扇搞定了,开机不报警了!

已经解决,是CPU温度超高报警

网友:
抢沙发在线等~!

网友:
显卡的有可能存在问题
和信号输出有关的电路/芯片

网友:
既然能够显示 显卡应该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吧   我遇到过串口芯片坏了以后 开机就有报警的声音 不过我的那块板子不显   摸摸芯片 看看有么有异常的………………………………解决了问题 不要忘记回帖哦

网友:
三楼的,我都说了显卡不可能有问题,我已经换了三换新的显卡试了,还是一样!,四楼的就照你方法去看,谢谢你们的提点,我今天就回去试一下!

网友:
换CPU风扇,如果换了风扇还不行,直接IO,基本OK

网友:
谢谢各位兄弟朋友的提点,问题找到了,CPU温度过高,我换个风扇搞定了,开机不报警了!

网友:
哈哈,原来还可以这样啊。

网友:
混分,占位,走人

修不来主板 -10 不遵守版规

网友:
如果当时注意进入BIOS观察一下CPU温度 就基本找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