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478主板CPU核心供电有跳变,无法点亮

楼主(2008-07-18):
有一片478的杂牌主板,开机点不亮,测CPU核心供电,有1.5V到1.75V到0.5V跳变,断电测CPU供电下管,发现供电级对地短路,把主板上所有的CPU供电部分的下管都拆了,还有虑波大电容全拆,接着把CPU附近所有的为CPU核心供电的贴片虑波电容都拆了,接着把北桥的CPU核心供电过来的4个贴片电容也全拆了。拆这些元件之前我都测过,这些电容都短地,但我全拆后,测主板原先放电容的两脚,还继续短地,这是北桥短路吗,还是CPU座短路?有没有人碰到这种故障?

网友:
我遇到这样问题   但是没有解决

网友:
测北桥周边的电容看是不是短路还有就是北桥上面的电容!!!如果短路一般情况下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