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用的是什么胶?

楼主(2008-07-18):
请教高人,平常主板粘南桥或北桥散热片用的是什么胶啊。(不是硅脂)。弄下来还有很好的黏性,到哪里可以买到那种胶水。。。
主板

网友:
呵呵 我们公司用的好像 是一种白色硅胶 和 透明乳胶 的混合物 具体的名字也不清楚 等今天去了看看再告诉你 不好意思

网友:
将维修进行到底
我一般都是用的双面胶挺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胶啊。等你的消息,
我怕粘坏板子。。。
版主不要删了啊。。。

网友:
703 704 胶 其实就是粘电磁炉面板的那个

网友:
703与704胶,能导热吗?
好象三M有种导热的双面胶!

网友:
垃圾板子都用双面胶

网友:
最方便的最常见的,口香糖就可以,前段时间见一个客户拿来修的显卡散热片就是用口香糖粘上的,还很牢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双面胶这东东不是怎么好吧。
个人认为强度不大,貌似隔热,保温,冬天可以当火炉了
[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口香糖能导热么,值得怀疑?
是不是你弄上去了。。。

网友:
现在一般都是用双面胶粘上去的,也不知道厂家怎么想的。

网友:
尤其是技嘉的板子,取下散热片后,发现这种胶是粉红色的
如果不考虑到维修或是测量的话,可以使用导热硅胶,有导热性,而且又有粘性
不过一般使用普通的导热硅脂就行了 。因为有扣具扣住的嘛

网友:
我都是用导热硅脂.散热很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