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845DES故障

楼主(2008-07-18):
KW-845DES
插上PS2键盘好用,插上在插上手标就不好用了。。就死机··单插键盘就可以进去系统··请高手指点指点从那下手?

网友:
哈哈哈 我的电脑主板以前就是这个样子 单插一个ps2 设备就没有问题 但是只要两个都插入的话  就无法进入系统  总是蓝屏重启  我更换了一个io  是8712 型号的  就好了 你可以量一量 看看ps2 有么有异常 不过我的那个没有量出来   仅供参考……………………

网友:
I/O损坏自然会影响,但是前提是要不保证PS/2口的供电正常,以及附近的排容排阻无异常再考虑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