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NF3的毛病

楼主(2008-07-18):
些板上CPU负载无供电无时钟,开机以后两相供电的下管很热G级电压达到12V,上管G级无电压. 我以换过电源管理芯片ADP3186无较果,请高人指教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11脚EN
1---5脚 VID信号

都测量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上了.再问一下EN这个引脚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