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V6500开机几秒钟后自动关机

楼主(2008-07-18):
求助DV6500开机几秒钟后自动关机
也就是自动断电啦!
拆开来看了一下发现开机风扇都不转、我想问一下是不是因为风扇不转而引起自动断电的?

网友:
怎么都没人搞过这种机器呢!
看来搞维修的还是要加强不断的更新才行啦!
我就发现现在有好多新出来的机器很多搞维修的都不会修!

网友:
风扇是正常的!现在的问题不是不加电啊!
风扇100%是好的!

网友:
你又说是自动关机又说是不加电到底是什么故障你自己都没搞清楚就发帖子

网友:
所以說這樣不穩定的機器誰接到誰才知道頭痛!
這樣說很難說明白!
客戶說的問題是開機自動關機、我測試時是可以開機而已還可以進入系統!
後來關機之後再開機就是像客戶說的啦!
開機自動關機、就有3-5秒的時間!
WINXP的滾動條都還沒看到就斷電啦!
如果這樣還不明白、我也只能說新東西還要過1-2年才有人會搞啦!
真的、原來我搞過一個R61也是這樣不穩定!
廣州沒人能搞定!我不是吹!

网友:
我承认楼上不是吹牛  而是吹犀牛   你要知道 高手无处不在的 敢说广州没人可以搞定  话说大了哦 !   机器出现这样的状况很多见,尤其是进水之后 主要思路就是供电不稳定,除了要查各部分电压外还要看控制信号,尤其是南桥及其附近有无轻微腐蚀,我见过的很多南桥下面进水腐蚀不良导致各种奇怪的问题出现 并且从外观很难看出来 只能根据经验来判断  你搞过的R61 肯定是在PC卡下面进水了 现在我修到的联想的T R 60 61机器80%都是这里进水导致不良  请楼主仔细检测

网友:
你的机器是AMD的还是英特尔的!我修过AMD的这种情况,是CPU核心供电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