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0 电源供电可以开机,电池供电无反应

楼主(2008-07-18):
t30 电源供电可以开机,电池供电无反应,打开后测得电池12V供电口的10A保险坏,换完后故障还这样,没变化。小弟新手,不知下步改查那儿,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找一个差不多的换掉应该就可以啦

网友:
可以了,原来是保险没焊好。呵呵。

网友:
保险都有可能没有焊好。这世界看来无其不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