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557S超出范围

楼主(2008-07-18):
大家好,我有一台明基的FP557S原来是黑屏,指示灯,和开关机都正常。就是没有图像,以为是MCU的程序。我找了两个程序写上都不行,后来找洲记大哥要了一个30+50的程序,写进去还是不行,但是屏幕上显示下面的图的信号,经过在网上查出是超出范围的意思。我想还是MCU的问题。所以我想让大家帮我找一个,这个显示器屏是30+45的。型号为:M150XN05。小弟在这里不胜感激。

网友:
这个你试下看看,

496 Bytes, 下载次数: 97,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A(2008-10-30):
直接用2025L的板子就能点亮,程序也不用写,我修了好几块了

网友:
楼上的,看都不看就乱说,45+30的接口的屏你给我用2025点,都成神了,TTL接口都让你变成LVDS的

网友:
试试把分辨率调低看看

网友:
这种通常都是MCU数据丢失所致的,最好能找到原数据刷写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2025L的板子就能点亮,程序也不用写,我修了好几块了

不好意思,一时发昏,写错了,应该是2533的板子,误导大家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