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7-18):
有一块ONDA P4MS 主板,有假负载测其它电压都正常,只有总线时钟没电压,再测14.318无供电电压,是否时钟IC坏了?时钟IC是(ICS 950910AF)

网友:
我不知道那个是总线时钟,14。318没有电压要看IC有没有供电。

网友:
时钟有主供电,但输出14.318无电压!

网友:
是否时钟芯片坏?有没有可以代用的?

网友:
详细的解说,看看吧!!

时钟电路的工作原理:DC3。5V电源给过二极管和L1(L1可以用0欧电阻代替)进入分频器后,分频器开始工作。,和晶体一起产生振荡,在
晶体的两脚均可以看到波形。晶体的两脚之间的阻值在450-700之间。在它的两脚各有1V左右的电压,由分频器提供。晶体产生的频率总和
是14。318M。
总频OSC在分频器出来后送到PCI的B16脚和ISA的B30脚,这两脚叫OSC测试脚。也有的还送到南桥,目的是使南桥的频率更加稳定。在总频OSC
的线上还有电容,总频线的对地阻值在450-700欧之间。总频的时钟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2V。
如果开机数码卡上的OSC灯不亮,先查晶体两的电压和波形。有电压有波形,在总频线路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无电压无波形,在分
频器电源正常的情况下,为分频器坏;有电压无波形为晶体坏。
没有总频,南、北桥、CPU、CACHE、I/O、内存上就没有频率。有了总频,南、北桥、内存、CPU、CACHE、I/O上不一定有频率。
总频一旦正常,分频器开始分频,R2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到南桥,在面桥处理过后送到PCI的B39脚(PCICLK)和ISA的B20脚(SYSCLK),
这两脚叫系统时钟测试脚。这个测试脚可以反映主板上所有的时钟是否正常。系统时钟的波形幅度一定要大于1。5V,这两脚的阻值在450-700
欧之间,由南桥提供。
在主板上,RST和CLK都是由南桥处理的,在总频正常,如果RST和CLK都没有,在南桥电源正常的情况下,为南桥坏。主板不开,RST不正常,
是先查总频。
在数码卡上有OSC灯和RST灯,没有CLK灯的故障:先查R3输出的分频有没有,没有,在线路正常的情况下,分频器坏。
CLK的波形幅度不够:查R3输出的幅度够不够,不够,分频器坏。够,查南桥的电压够不够,够南桥坏;不够,查电源电路。
R1将分频器分过来的频率送给CPU的第六脚(在CPU上RST脚旁边,见图纸),这个脚为CPU时钟脚。CPU如果没有时钟,是绝对不会工作的,
CPU的时钟有可能是由北桥提供。如果南桥上有CLK信号而CPU上没有,就可能是分频器或南桥坏。R4为I/O提供频率。
在主板上,时钟线比AD线要粗一些,并带有弯曲。
频率发生偏移,是晶体电容所导致的,它的现象是,刚一开机就会死机,运行98出错。
分频器本身坏了,会导致频率上不上去。和晶体无关。
CPU的两边为控制处(位置见图),控制南桥和分频器,当频率发生偏移,会自动调整。(摘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