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特尔865主板不开机

楼主(2008-07-18):
插内存代码跑28不插内存跑23
查了供电都正常

网友:
不插内存跑23
那就是乱码,CPU都没有过,这上面英特尔的维修多的很,你看看

网友:
LZ最好将代码变换过程发上来

网友:
不对啊
不插内存有内存报错声长嘟
插了内存就跑28

网友:
FF-22-23-28

网友:
插了内存代码是直接跳到28
还是有一个跳变过程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实在不行刷BIOS   INT的扳子BIOS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