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4V8X-MX主板电池漏电.

楼主(2008-07-18):
一开始,是一断电源就保存不住.后来换了一个电池座子,能保存了.但是到第三天又不行了.一量电压只有1.85V了.我把周围的电容都换了还是不行(1000, 6.3V的电解电容) ,过几天电压还是变低.这个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啊?
主板

网友:
嗯。你去查一下BIOS的电路,应该是BIOS电路中的二极管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
有短路发生了
放电那么快

网友:
应该是电池电路上有电容或者芯片损坏造成漏电,当然电容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那肯定是KL3或者是L43这两个在电池旁边的三极管短路了。

网友:
电池也要检查哦,有些是水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