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6791 ver:1 诊断卡跑de

楼主(2008-07-18):
今天如到一块联想电脑主板,是V星ms-6791  ver:1  的,能开机加电,无CPU 主供电,我发现当插上电源时,开机排针上的电压是一点点慢慢升高的,大约过一会升到3.3V后才能开机,不过开机会,CPU 也无电压,cpu 供电芯片是 isl6556bcb    请教各位是不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我把电源管理芯片拆下,插上电源时,开机排针上的电压还是一点点慢慢升高,开机排针上的电压是不是从MS-5 V星芯片上供给的呀?
请教下步如何操作呀?

更换了一个电源,和一个p4 2.0 以上CPU 后跑数了,不过现在跑c1  c0  c1   de  跑到DE后就不跑了,是什么事情呀!

网友:
检查5VSB
看是不是也是缓慢上升的,如果不是,在接着检查3.3VSB.看是不是也是缓慢上升

你在VIP斑块已经发了帖了呀

网友:
我希望大家都帮我讨论一下

网友:
检查5VSB    电源9脚电压也是从4.1 V 慢慢升高, 3.3 Vsb在哪里查呀

网友:
不懂楼主意思,电源9脚电压慢升  换个电源是什么情况?

网友:
电源9脚 可以测 5vsb

网友:
还是着重检查5vsb 的相关电路吧   有的板子是有一个mos管 将5vsb 转换成 3vsb ……………………  看看有么有其他短路的地方

网友:
经测, 电源9脚5vsb 电压也是插上电源后慢慢升高,从4.1慢慢升高到5.0v  CPU 主供电上CPU 时只有 0.9 V  ,下一步怎么修呀!

网友:
踩个脚印
关注此帖
个人感觉应该是哪里的供电电容问题。

网友:
你这板子两个故障呀

将和5VSB相连的电容取掉试试,

网友:
搞错没   5vsb相连

网友:
IC性能不良
CPU与IC之间的元件性能不良

网友:
换了一个电源,待机电压都正常了,可是CPU 电压还是0.9V 我手头没有别的CPU试呀,原来用户用的CPU 是p4 2.0 我用的CPU是p4 1.7  现在看来是CPU供电的问题了,会不会是CPU供电芯片坏了,下一步怎么做呀!

网友:
VCORE=0.9V也算是在正常范围

VCORE=0.9V也算是在正常范围,不跑数的话建议按压一下U座,个人觉得MSI、ECS、GA的板子U座虚焊的多,有条件用灯座测测。

网友:
更换了一个电源,和一个p4 2.0 以上CPU 后跑数了,不过现在跑c1  c0  c1   de  跑到DE后就不跑了,是什么事情呀!

网友:
刷下BIOS 看看 另外看看内存得供电电压正常不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2.5V  没设备刷BIOS 呀

网友:
MSI板跑DE好像BIOS问题占少数喔

MSI板跑DE好像BIOS问题占少数喔,重点检测内存工作条件
1、供电2.6V、1.5V是否正常
2、六个时钟点电压值是否在1.2V左右
3、系统管理总线的3.3V是否正常
4、刷写BIOS
5、以上正常打AD线看看是否为靠北桥的排阻损坏,北桥

网友:
测试1.内存主供电:2.64v 辅助电压:1.33v
2.六个时钟:1.31v 1.28v 1.30v 1.27v 1.27v 1.29v
3 .系统管理总线3.35
4 .已刷写了bios
5.打AD线阻值都一样为88
请教下一步怎么做呀!

网友:
建议刷写BIOS
上C1.7 的CPU,0.9V ,是因为这个板子不支持这个CPU 。

网友:
我刷过BIOS 还是这样呀

网友:
我有一块V星 754板子 电源芯片为ISL6566 CR 也是CPU供电问题 CPU供电为1.0几 不跑码 换新的电源芯片故障还是依旧 还发现北桥特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一下供电旁边的电容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看是不是虚焊了。

网友(2008-11-06):
今天换了个IO 还是出一样的问题跑代码de

网友(2008-12-28):
你的主板现在修好了没,我有块主板也是跑DE,望多指教

网友:
检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 最好刷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