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来帮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07-18):
一块盘正的845板子,表面看上去什么都正常,可是就是装不进系统,,一装上去一到Windows界面就重启,要是不进windows,留它定定挂在那里,挂多久都不会重启,就是进Windows就重启,内存,CPU,电源,等等,能换的我都换过了,就是这板子的问题,不知道高手们有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高手们都是怎么去解决这问题的,给小弟一些思路,,谢谢。。。

网友:
拿专业版的装试下!

网友:
把CPU的滤波电容全换了在说把

网友:
楼上的大哥你就光凭这点信息就建议换CPU滤波电容?我不赞成。我建议量一下主板上的各组电压,我以前修过几块是内存电压偏低造成蓝屏的。

网友:
检测一下是否主板上有电容爆浆引起供电不稳定;是否内存电压偏低造成内存不稳定工作引起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