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生对MOS管脚的判断

楼主(2008-07-18):
本人业余新学 , 在网上百度查判别MOS管脚的方法有不少 ,  但是告知的原理不是复杂了点就是直接给方法不给原理 , 本人翻翻模电教材, 觉得以下两点足够
1.首先漏极和源极可近似为一个二极管,其中S向D为正向,即阻值比D向S要小
2.然后栅极向漏极源极的阻值理论都应为无穷大(黑笔接G的前提)
这样,测试管脚就很简单了
不是什么经验,只是小小的总结,庸见勿笑
PS:前辈们,我这个观点正确吗?

网友:
第一个,要看是PMOS 还是NMOS,两者保护二极管的二极体值不一样

网友:
第一个,要看是PMOS 还是NMOS,两者保护二极管的二极体值不一样

主板是大多是NMOS吧 , 那我补充一下吧,特指N沟道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