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tl431坏

楼主(2008-07-18):
飞利浦107S5显示器,开机继电器一直响不停.检查后,发现tl431脚烙电焊了后,机子正常,估计是TL431性能不好了,换了后,开机正常,搞定!

然而,三天后开机,发现原来的故障又出现了,对TL431加热,恢复正常.

请教,是什么原因,造成TL430又坏了.

网友:
同意二楼意见。2150瓷片电容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用心仔细检查问题 免得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谢谢各位,晚上回家去查一下这电容

网友:
昨天一接上电源,居然能启动了!只是开始时很模糊,换了电容了一样,有时还会象电压不稳定一样的感觉,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2009-11-06):
量一下各脚电压,就知道了。加热前后对比一下。不行换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