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不接网线它的两个指示灯也是常亮问题在 那里

楼主(2008-07-18):
师傅们好:
我这有个T41的机器不接网线它的两个指示灯也是常亮,进系统可以上网,现在就用的 这台机器上的 网,请问同胞这是哪里的问题,郁闷了
问题

网友:
发现问题了,是网卡芯片的 问题,这两个指示灯的控制是由网卡芯片来控制的 换了它就偶看了

网友:
不影响正常使用换它干什么呢?

网友:
信号线对地短路了。。。。

网友:
对,不换是不行的 客户报的 不能上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