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上的变压器 可不可以修 怎么修?

楼主(2008-07-18):
高压板上的变压器 可不可以修   怎么修? 如果修不好 怎么替换

网友:
原理上都可以拆开绕线的,可是高压绕组的线太小,用手工绕是有很大的难度的。这种变压器应该不是象别的变压器那样用的硅钢片,可是用的磁芯。以前在CRT显示器的维修中绕过动态聚焦的变压器,那磁芯粘起来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然而这种变压器没有试过,要是你的手工比较好,你可以试试。

网友:
这东西用个东西夹起来就可以了。没事的

网友A:
不用修的,除非特殊的高压条,不过只要会改没什么机子改不了的。
在说,通用高压条也很便宜10多块钱一条,这种价都有,你说还修它干吗。还不如多花些时间多研究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修的,除非特殊的高压条,不过只要会改没什么机子改不了的。
在说,通用高压条也很便宜10多块钱一条,这种价都有,你说还修它干吗。还不如多花些时间多研究主板。

不同意楼上的,有些本本的高压很贵的,如果IBM X60的高压,上面还在指标灯.

网友:
变压器很少坏的..大哥...你可以检查周边IC..

网友:
又有一个高压次级线圈断了,换了板子

网友:
通用高压条也很便宜10多块钱一条,这种价都有,你说还修它干吗。

网友:
液晶的高压板通常可以换的,但笔记本的高压板还做为指示灯板来用的,且多数与屏线连在一起,不好换的,换原装的成本太高

网友:
变压器除了虚焊,几乎不可修,也不能随意带换,只能从同型号的高压板上拆下后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