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进系统..出现桌面时卡死

楼主(2008-07-18):
我有一块845主板..被雷击后无法开机..后来拆下集成网卡后可以开机..但进系统时在出现桌面时卡死..系统也重了..

网友:
照看你这种情况多数是 北桥损坏

网友:
电源芯片好像没事..看到是北桥了

网友:
换网卡芯片,还有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南桥 有关系吗

网友:
测内存供电,时钟频率,和其相关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