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31加装无线模块后报0182

楼主(2008-07-18):
x31加装无线模块后报0182,是什么问题,我看无线模块上还有个供电口,T30上的这个线,X31上没有这个线,会不会是这个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非认证卡,需要破解。。。。。。。。。。

网友:
那是怎么个破解法,能详细说下吗

网友:
有个JMP1802小程序。先不装卡运行一下,再装卡就可以了。

网友:
JMP1802小程序
可以上传共享么?

网友:
论坛里有怎么使用的 自己找下吧

网友:
无线网卡不兼容,换网卡或用程序破解

网友:
破解的我也有 可不可以用

怎么才能上传啊?能不能教

网友:
jmjmp1802里面有详细说明啊

网友:
ibm的本子是最挑网卡的

要有程序破解才可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