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NF4XN-AM2维修过程

楼主(2008-07-18):
刚刚接用户送来一块翔升am2主板,触发正常,测试卡45-44-c1,首先测量内存供电3.3正常,参考电压1.8正常,怀疑bios有问题,刷过后还是老样子,手压 北桥及座子无改善,根据当前状况只有怀疑北桥或者座子虚焊,由于现在NF芯片组把南北桥整合,发热量很大很多板子的罪魁祸首,拆下散热片,涂上松香水,并用冷风吹入底部,直接把风枪温度调到360,缓慢加热4分钟左右,测试OK,装进机箱,跑极品飞车9一个小时,不见异常,交与客户使用

网友:
.这样的我不敢搞。怕弄的更严重。一般就是换个IO和内存供电什么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