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南桥发烫,能开机。usb接口不能用{已经解决}

楼主(2008-07-18):
今天接了一块主板,用户说主板不能加电!我试了一下开始确实不能加电,在待机的时候无意中碰了一下南桥,被烫到手了,非常热!当时有别的事,就忙别的去了!可是下午我再拿这块主板试的时候,却能开机了,南桥还是很烫。进去系统后发现usb接口不能用,试了一下午都能正常开机!我现在真的无助了,应该是南桥坏了吧!可是我怎么给用户说呢,是不是南桥真的坏了?

网友:
不要慌...不要急...要细细的分析...
我们先从USB入手,慢慢来...
首先测USB插座上的供电针脚电压,正常为5V,如果供电电压正常,接着测数据脚和时钟脚的对地阻值,正常为500-700欧,这两个针脚的对地阻值相差不能大于5欧,如果时钟脚和数据脚的对地阻值不正常,那就测USB电路中的电感.电容.排阻.排容等是否正常,如果这些都正常则是南桥挂了,如果接口电路中的供电电压不正常,则测接口电路中的保险电阻...
如果南桥发烫的时候,是从靠接口这边开始的,那就查一下靠那边的滤波电容等元件,有可能有微电短路,扫下灰哟..加下焊..在试试..
呵呵呵....

好运!

网友:
楼上说的很详细 楼主可以参考维修

网友A:
V星865主板不开机

我有一块V星865主板,开始时不加电,无意中碰了下南桥旁边的晶振加电了,但是不开机,CPU供电只有0.95.想请教一下师傅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块V星865主板,开始时不加电,无意中碰了下南桥旁边的晶振加电了,但是不开机,CPU供电只有0.95.想请教一下师傅们

你可以试一下以下的方法...

先测一下板子的CMOS电池,正常为2-3.3V,或直接换新的..

然后换晶振和晶振边上的电容

然后压一压南桥...

还有,看一下74门电路...

网友:
按照二楼提供的过程维修吧  很详细的过程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南桥或32.768KH晶体虚焊,加焊即可.

网友(2008-08-19):
请问一下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32.768KH晶体本身不太可能会坏对吗?

32.768KH晶体本身不太可能会坏对吗?我遇到过32.768KH晶体两脚电压全为0V,偶尔触摸可以加电..该32.768KH晶体起振与否主要是看两脚的压差吗?

网友:
谁说32.768不会坏
  我修过N多坏的~~

网友:
LZ讲一下是如何解决问题的 好让大家从中也学习下

我现在手头上有一块845PE的板 强制开机后1117芯片严重发烫 更换后待机就严重发烫 测量USB对地 一口正常 另外一口对地002 现在怀疑是USB控制芯片短路 高手指点下有这种可能吗

网友C(2021-03-27):
我的戴尔inspiron15-3559主板14236-1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