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US16AK TUSM16AK TSUM16AK-LF之间的区别

楼主(2008-07-18):
TUS16AK TUSM16AK TSUM16AK-LF之间有什么区别,不同的后缀都代表什么意义,他们之间怎样代换?
请知道的师傅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等了几天都没有消息,怎么这个问题大家都不愿意说吗?
急切等待中......

网友:
这种芯片我也在找,找不到它的资料!

网友:
我的一台联想机子怀疑TSUM16AK-LF坏了,也没找到芯片

网友(2008-09-03):
TUS16AK是单CPU TUSM16AK是内带MCU的CPU TSUM16AK-LF是无铅的

网友(2009-06-04):
那TSUM16AWK-LF-1呢,我有一台就是这个型号的,现在是三无,还不知道怎么下手,看板哪都是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