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电源

楼主(2008-07-18):
我有一多彩的电源  绿线5V正常  紫5也正常  短接绿线   风扇不转也没有其他输出,修电源少不知怎么入手,给个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修电源的高手在吗?

网友:
你在碰绿和黑线的同时从TL494/KA7500的4脚查起,再测8脚和11脚,.......

网友:
是单用2005的  没接触过这个芯片

网友:
多半是IC出问题了,ka7500B或是494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