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G7(754)板的问题

楼主(2008-07-18):
刚接到此板时,测得CPU无供电。VTT电压也没有。内存供电也没有。
换了内存供电的COM管后,问题来了,上电后一闪又自动断电。很像是短路保护一样。我拔去12V的小排插,它就不会断电。此时测得内存供电正常,VTT电压也正常。我认真地检查过了CPU供电的相关电路。保证没问题的。
还有,我发现它是在产生复位信号时,也就是说。当复位信号跳动的时候。CPU也有一下电压。随后立即断电。
望大家帮忙分析下。

网友:
先换下主PWM芯片看如何?

网友:
回复 网友A:

PWM芯片换过了.情况一样.我用电流表测过小四排插的电流.在保护前最高电流才30毫安。

网友:
看来你只有把这个板洗得干干净净才修啊,是不是CPU座子里面的事

网友B:
12V小排插插上才断电,应该故障范围在PWM电路.
而令人费解的是你哟检查了PWM相关电路,没有发现问题!

要不这样;
将PWM电路中的重要元件挨个拆下来,依次通电.   PWM芯片,场管,
看哪个拆下来以后不再端断电

网友:
北桥坏啦 :'(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V小排插插上才断电,应该故障范围在PWM电路.
而令人费解的是你哟检查了PWM相关电路,没有发现问题!

要不这样;
将PWM电路中的重要元件挨个拆下来,依次通电.   PWM芯片,场管,
看哪个拆下来以后不再端断电

我认真检查过了.发觉它并不是短路保护.我短接绿线,它保持供电.但不跑码.点击POW开关.它在产生复位信号的瞬间就断电.

网友:
测一下复位 有没有短路  我遇到过 是复位短路, i/o 坏了, 不过你不插四针十二伏,就正常, 那应该还是cpu供电的问题

网友:
不插4PIN不短路,一般90%的问题出在CPUPWM电路有问题,你这种故障可能要像版本说的,一个挨一下拆下来,通电看是否短路,因一般轻微的短路在板上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我修过好几快这样的板子
这个板子内存供电和CPU供电上不去 就掉电
你现在查一下CPU供电 肯定没有
换一下PWM试试? MOS管?

网友:
看上电瞬间VCORE有无波形(不看电压),
VCC3和3VDUAL相连那管坏会引起楼主说的那种故障(自动断电,拔掉小POWER即可),
还有PCI槽里面短路(多为12V而非小POWER12V),
75232第一脚对地,
VCC12有杂波会引起(多为电解电容及1,2V驱动ic和MOS管)。
5VDUAL转3VDUAL坏也会导致。
还有ACPI管理芯片(一般为W8*****)及边上阻值很小的电阻也会引起。
最后就是桥了。
我修过的大概就这些,请参考。

网友:
北桥坏的几率很大

网友:
直接短接绿线它不保护.我想应该不存在短路.但直接短路绿线没有CPU供电.我短路绿线时.它只有瞬间的CPU供电.还有.我发觉北桥的散热片松动了.也许真的是北桥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