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5主板跑--- ---- 不开机!!

楼主(2008-07-18):
这块主板着实费了我半天的劲,故障现象是开机无显,而且跑一会就会自动复位。无奈,只好把南桥供电电压,时钟,VCORE电压,内存,北桥,复位都测了一个遍,也没有找到突破口。一开始怀疑元气件加热就会复现故障,所以仔细地检查了NB ,SB,I/O的输入电压均正常,CPU通北桥的AD线也测了,没有故障!正无从下手之即,过来一高手,听了我的维修过程,建议我先清CMOS看看,我想跑---  ----不应该和CMOS有关啊,于是清了CMOS,后上电,主板OK。心中不解:为什么会导致主板有这种现象,高手解释说;BIOS里的数据错误导致,清CMOS,恢复了出厂设置,故主板OK.得一结论:修主板要循序渐进,切不可盲目的检测。做无用功!!

网友:
修主板要养成清CMOS的习惯,会少走很多弯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