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VT266A

楼主(2008-07-18):
故障现象,可以装系统,可以进系统,但是不能打开一些网页,不能运行测试显卡的程序,包括优化大师和3DMARK 一运行马上就会黑屏,电压都正常,换过电源,内存,显卡,问题依旧,有朋友说是CPU L2损坏,希望有DX指点一二,感谢了

网友:
有没有重装过系统试一下啊

网友:
系统做过两次,BIOS也放电了,还换了有点鼓的几个供电电容,用洗板水清洗了内存插槽和AGP插槽,故障不变,各供电也基本正常,请问CPU局部烧毁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谢谢了\
还有就是检查过程中发现有些故障没有规律的出现,插U盘死机,出现过两次,开不了机,代码C0,C1应该是内存吧,过程中坏了两条128的内存了,请DX指导一下

网友:
检查内存的供电部分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