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MS-6566主板维修经验

楼主(2008-07-18):
前几天我这个地方是雷雨天气, 又是山区地貌 ,遭受雷击的机器还真不少 。这不换南桥的业务是接踵而来 整天的换桥忙啊  当然 ,雷击了, 多是坏网卡和南桥的 ,所以 ,这几天网卡也卖的奇好。
一般来说 南桥坏无非是3.3V直接对地短路了 就测那个1117之类的待机管的对地电阻就可以了  或者不开机南桥巨烫的 都可判南桥死刑 当然 网卡首先去掉再说 我收到的 机器那网卡和桥几乎无例外的中间都冒泡了 都免检测了 看都那个摸样的直接报价了 后来 有遇到几块V星MS-6566的板子  也是不开机的 开始没在意 以为只是IO坏了 换了不管用才发现问题不对了  疑点:1:测ATX 插座+3.3V对地0欧姆   2:显卡的VDDQ也为0欧姆  少有的事情 !难道说是北桥和南桥一起坏了吗  不管怎么样 先去掉南桥 结果  电阻恢复正常。 结论: 网卡 南桥坏掉了  后换新BGA芯片仍不能触发(82801DB的)  但是32.768已经起波 后测那个Q26  待机管 (躲在AGP插槽PCI插槽中间,很小)没有输出 。型号 :351  普通的N沟MOS管  找了一个 装上去  在上机 触发 开机 一切正常
还有其中一块 本来也是不跑码的 就加焊了下CPU座  就点亮了  后来上客户的CY2.4的U  还是FF   以为CPU坏了  在上我的C1.7的U  就又OK 了   但是客户的CPU在别的板子上又可以用 怪 估计是座子在做怪。客户要的急就与他交换 CPU了 又赚了点   具体是什么原因我还没整清楚呢

网友:
1   MS6566的座以及转换3.3VSB的小MOS管是维修时检查的重点
2   上1.7OK而2.4不行的情况,除了座和U,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高见啊?

网友:
2   上1.7OK而2.4不行的情况,除了座和U,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高见啊?   bios

网友:
我今天也见过了一个昂达的VT800的板,这个板也是能上C1.7的U,不能上其它的任何U,2.4 P2G的全试过了.BIOS也我写了,就是不跑,我的频率设置绝对的正确的,真是想不通啊,这个板的总线是800MHZ的啊,高手懂的说下子.

网友:
我有一块硕泰克的865,也是一样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呀?cpu供电不足?

网友:
我来告诉你原因:
仔细看CPU极北桥周边的小电容,如果有掉的,会影响CPU的型号。
修过不少这样板了。

网友:
上不了"高"U还有可能是电源IC的问题

电源IC有问题了也会出现上不了"高"U。

楼主那6566的经历我也有过一次一模一样的,记得也写出来过吧,不记得了,修好兴奋一阵就写上手抄本上了。

网友:
几天的谜团有了一个结果,今天又碰到一块杂牌845GV 的 支持CPU533外频的 本来也是换南桥的,原来的南桥中间又是冒泡了。换好后走FF  CPU电压,复位都有。后经过试验发现只能上CY2.13D的U,其它均不可以点亮。客户的U是CY2.8的老U,经测试U没有坏。客户不满意,只好接着修。后发现CPU供电始终是1.25V左右,不管上什么U电压变化都不大,CPU频率跳线怎么跳均无效。试着把那个CPU核心供电的管理芯片更换后试机,一切正常,老的U,和带D 的U都可点亮了

网友:
有次我修了块SIS的板子 也是MSI的  忘记型号了  ,修好后  只能上塞扬的U  , 客户原来的P4 3.0上不了 ,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也不行 ,后来连MOS管 一起换了 就OK了

网友:
什么样的U 需要什么样的电压,如果电压不正常,那么肯定要先考虑这方面的问题了

网友(2008-08-29):
我想问你们换一个桥收费多少,我也有打算买BGA机,但是现在2手板才卖100出头,客户可能不怎么想换桥啊

网友:
我也关注12楼的这个问题, 因为和我所想的八,九不离十了.呵呵.

网友:
cpu电压不一样引起的,遇到过,板子上u1.8g可以,1.7g不行,问板子售后告诉板子挑u,主要看u电压。

网友:
我遇到这块V星MS-6566E主板无待机3.3V的电压,AGP与PCI间的板标号Q24场管待机时G极1.5V,D极5.0V,S极0V无输出。换管型号351还是无输出,是不是电源管理41046CRB芯片有问题。那位大侠有资料可不可以发一个上来。谢谢。

网友:
关注...

我也关注12楼的这个问题, 因为和我所想的八,九不离十了.呵呵.... 那种BGA机器比较适合我们这些小本经营的用户使用呢......请那位大侠告知.. .

网友:
在这个贴子里面真的学到了不少,谢谢各位大虾

网友:
我这里今天从广州发上来的MSI 6566,能上2.1的CPU可不能上1.7的,客户不满意。只好在再找过一快!2手有1个月保,还不敢换电源IC,不行的话就没保了

网友:
你说的很对.......!

网友(2008-09-28):
MS-6566板不触发 Q26坏很多,算是通病吧,挑U,我碰到的电源管理芯片原因多,

网友:
客户拿来块intel板,北桥虚焊~他上的是1.7CPU
我后来换个2.4的OK,他的1.7不行~加焊后的结果~
中间我有刷过BIOS,我懒的在去下BIOS,就直接跟客户说买2.4的U

网友:
我有一块qdi 845主板,上p41.8可以,换cy2.4d点不亮,试试7楼的办法!上不了"高"U还真有可能是电源IC和q的问题
谢谢分享

网友:
大虾们真是经验丰富,学习了....

网友:
一般上U只能上一种有用的,第一个就是换供电IC!!!

网友:
不过我们这儿用的是电炉子,一样很好用的,不过你要把握好温度就成。也很好用

网友:
谢谢上面楼上的经验!真的是难得的好东西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首先得确定你的主板是否支持CD的U,如果支持看跳线(前端总线,外频,倍频)然后再按照提示做出相应的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板应该有可能是U座的事。我遇到过INTEL 原厂的865PCD的板就是U座,换座后OK。

网友:
主板挑CPU的问题。好多出在CPU座上,主要就是CPU的那几个电压识别管脚,仔细去查下。以前我也修过好多,就只要把座子一换就OK。当然还有些是CPU频率的问题。 BIOS的问题等等。。但CPU座子的问题最多

网友(2009-06-28):
我认为是北桥坏了

网友(2009-12-10):
这个问题有些难啊!

xuliwei -2 恶意灌水

网友:
这个问题有些难啊!

xuliwei -1 恶意灌水

网友:
板子不支持那么高的CPU?

网友:
上1.7OK而2.4不行的情况,除了座和U,不知道大家还有什么高见啊?  IO

网友:
CPU的滤波电容有失效的在里面,滤波不良也会出现上不了高频u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