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主板总重启问题

楼主(2008-07-18):
我有块865的主板,诊断卡上从C1跑到26,然后卡上的复位灯亮下后,又从C1跑到26,显示器无显示,请教各位是哪里出了问题,怎么查

网友:
先排除硬件本身的问题,如内存,显卡等
散热,接触不良,网卡~
各核心电压
BIOS,NB

网友:
可能是主供电部分的供电不足引起CPU重启。
可以看考虑涮一下BIOS

网友:
直接刷BIOS。如果再不行就换IO。没别的了。

网友:
我想问下LZ
系统没问题么?

网友:
换主机电源    看看电源风扇转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