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1917S 液晶显示器外壳如何安全拆卸?(已解决)

楼主(2008-07-18):
如题,有拆过这款显示器的吗?比一般得都难拆,寻求好的拆卸方法。(这款显示器底座可以折叠,不用拆,最后暴力破解,分解拉,并且修好了,谢谢楼下的热心朋友。)

网友:
先下底座然后,那张硬点的卡片或者是银行卡类的在拿平口螺丝刀慢慢翘,会有翘痕。
我今天一台HPC换高压条就是这样翘开的。

网友:
这种显示器的底座跟一般的都不一样,和外壳是连在一起的,难搞

网友:
多 发几张图来看看 搞定没?

网友:
没拆过    用电话卡和平口螺丝刀应该是可以拆开的

网友:
这样的事情,谢谢,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