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00G 硬盘的问题

楼主(2008-07-18):
现在的500G硬盘已经很便宜了(SATAII接口希捷盒装三年保540元),很想买一块,由于不知道主板能不能支持,经销商又说不能换货(换小容量的),不敢贸然下手。目前手上有的主板分别是升技IS7-E 865PE 带两个SATAI接口、华硕P5VD1-X PT880芯片也有两个SATA接口。
华硕
芯片
硬盘

网友:
看看主板的说明书呀,上面应该写的有
估计应该支持饿

网友:
可是主板说明书上面都没说明可以支持最大硬盘是多少,有实际使用过的朋友提点建议吧。

网友:
楼主可以直接去问主板的生产厂家呀售后什么就知道了呀

网友:
已经搞清楚了,升技865PE支持很好
,华硕的P5VD1-X连硬盘都认不出来